mos管替代机械开关电路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7-10-23):
这种使用mos管代替机械开关的电路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请大侠指点!

楼主:
mos管是如何导通的,用p沟道mos管做电源防反接电路时  是源极和漏极互换了。也不理解!

网友A:
MOS的基本原理啊,Power ON或者Power Switch为高电平的时候Q2栅极为高电平,Q2导通,Q2导通以后,Q1的栅极为低电平,Q1导通,Input_10V给SYS_10V供电。Power ON或者Power Switch为低电平的时候Q2栅极为低电平,Q2截止,Q2截止以后,由于R3电阻的存在Q1的栅极为高电平,Q1截止,Input_10V断开SYS_10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的基本原理啊,Power ON或者Power Switch为高电平的时候Q2栅极为高电平,Q2导通,Q2导通以后,Q1的栅极 ...

哦哦 按过按键之后 系统有电了,单片机工作了,另一个控制引脚输出高电平,这样才能让系统一直有电,如果单片机输出低电平了,也就切断电源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哦 按过按键之后 系统有电了,单片机工作了,另一个控制引脚输出高电平,这样才能让系统一直有电,如果 ...

MOS管导通时 是电阻特性,所有 不管是正向电流还是反向电流都能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导通时 是电阻特性,所有 不管是正向电流还是反向电流都能流过。

意思也就是mos管就是像继电器开关一样,导通之后就像导线了?正向电流可以流动 反向电流也可以流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也就是mos管就是像继电器开关一样,导通之后就像导线了?正向电流可以流动 反向电流也可以流动? ...

对  所以 MOS的 参数  打开后是多少欧。前提  保证GS 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