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如何过UL认证,并具有UL认证号?

楼主(2017-10-23):
如题,客户要求线路板表面有UL认证标志,并且有UL认证号和阻燃等级
请教大家,如何满足这种条件

网友A:
十年前做灯具PCB,要求供应商提供UL认证的PCB就可以了,电路设计不变,会比普通的贵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年前做灯具PCB,要求供应商提供UL认证的PCB就可以了,电路设计不变,会比普通的贵一点。 ...

哦,谢谢

网友:
找有UL认证的厂家来做,然后防火等级,绝缘等级,爬电距离等等

网友:
好像一般的PCB厂家都有UL认证的吧

楼主:
嗯嗯,找到了一家,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