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IV的fpga默认上电所有的IO是高阻态吗

楼主(2017-10-23):
cyclone IV的fpga,在裸片情况下,就是说没有任何程序运行的新片子。
默认上电所有的IO都是高阻态吗?

一个板,2个IO接出来,接2个LED,低电平点亮LED的情况下。
一上电,1个led是灭的,一个是亮的。
也就是说,没程序的程序下,一个IO出来高阻态,一个IO出来低电平了。难道不应该都是灭的才对吗

网友A:
可以在管脚中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管脚中设置

如果是裸片,不带任何程序的芯片。上电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是有高有低吗,我现在的情况 就是这样,有高有低。
我理解的应该全是高才对。

网友A:
FPGA 一般是基于RAM的,上电是没有特定的数据,完全是随机的,就是说上电之后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装载程序之后就由程序中的配置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GA 一般是基于RAM的,上电是没有特定的数据,完全是随机的,就是说上电之后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装载程序 ...

是这样的啊?我一直以为裸片上电默认是高。

楼主:
顶上去,欢迎大家一起讨论

楼主:
我试了其它的IO,发现基本上所有的IO上电全是高阻的,唯独有个L2脚上电就是低,导致1个led上电就亮(在无程序的情况下)
如果下载一个控制2个led的程序下,点亮 点灭的逻辑上都是对的。说明对这个脚是可控的。

现在我的不解的问题又来了:如果说上电IO状态是随机不定的,那么每次都这个脚是低,其它脚全是高,有点说不过去

网友B:
貌似FPGA跟单片机不同,除了0和1之外,还有状态个叫做不定态,有可能是0,也有可能是1,在没有赋值之前的RAM都是这个状态。
FPGA跟单片机是不同的,不能把单片机的思维带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其它的IO,发现基本上所有的IO上电全是高阻的,唯独有个L2脚上电就是低,导致1个led上电就亮(在无程 ...

关于这个问题,你可以参考一个电子电路里的随机数的问题。
现在普遍认为,电子电路里产生的随机数,不是真正的随机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FPGA跟单片机不同,除了0和1之外,还有状态个叫做不定态,有可能是0,也有可能是1,在没有赋值之前的RA ...

如果fpga的端口用于控制输出,在上电的瞬间,怎么样避免这种不确定电平?因为有很多输出控制是关系到设备安全的重要环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FPGA跟单片机不同,除了0和1之外,还有状态个叫做不定态,有可能是0,也有可能是1,在没有赋值之前的RA ...

谢谢指导!
可能自己固定思维了,总想着要么是全高,要么全低。
现在发现大部分是全高,只找到一个是低,有点蒙。

网友C:
一般都是浮空,并且有弱上拉。你的其中一个LED亮,要看那个IO是不是有特殊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浮空,并且有弱上拉。你的其中一个LED亮,要看那个IO是不是有特殊功能 ...

没发现有特殊功能。

网友:
最近调试发现上电每次的状态都不同,有时高有时低的

网友:
程序中有没有试过设置全局复位引脚控制一下使用I/O管脚的默认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裸片,不带任何程序的芯片。上电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是有高有低吗,我现在的情况 就是这样,有高有 ...

应该在配置管脚上上拉电阻或者下拉电阻,主要目的是配置加载程序前的IO状态。
不是软件配置,是硬件设定,电路设计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