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adc采集不准

楼主(2017-10-23):
采集电磁阀电流电路如下程序如下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   ADC_DeInit(ADC1); //将外设 ADC1 的全部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12MHZ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1,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Cmd(ADC1, ENABLE);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void filter(void)
{

      u32 voltage_sample_sum=0;
    //! external power,sample voltage

        for(sample_ptr=0;sample_ptr<=15;sample_ptr++)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等待转换结束
            voltage_sample_sum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delay(2500);  去掉延时时采集电压跳动较大
        }
        voltage_sample_sum = voltage_sample_sum>>4;

                RTbuf_UART0.dianya[0] =          voltage_sample_sum>>8;
            RTbuf_UART0.dianya[1] =          voltage_sample_sum;

}
//delay(2500);  去掉延时时采集电压跳动较大加上延时采集正常

网友A:
上OS,替换延时函数,使用系统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OS,替换延时函数,使用系统延时

我的意思为什么要加延时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等待转换结束
为什么加延时就准不加延时将会跳动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为什么要加延时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等待转换结束
为什么加延时 ...

仔细看datasheet吧    上面有独立的文章涉及这个问题      凭我这边出货的STM32来说    它的采样算比较好的了   处理的好    只是个位数的小幅跳动(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datasheet吧    上面有独立的文章涉及这个问题      凭我这边出货的STM32来说    它的采样算比较好 ...

加上延时后采集还算可以,去掉延时就会跳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上延时后采集还算可以,去掉延时就会跳动

话说你的精度要求多高?

网友C:
加上延时,说明采样时间长了,不会刚好在波动的小范围

网友D:
转换时间搞长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换时间搞长点试试

加长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上延时,说明采样时间长了,不会刚好在波动的小范围

这是是不是降低CPU使用率

网友:
STM32可以用DMA来的

网友(2017-12-26):
stm32检测ADC遇到同样问题,楼主你的delay(2500)相当于多少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