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7 5V输入3.3V输出发热严重

楼主(2017-10-23):
1117  5V输入3.3V输出发热严重,3.3V输出电流240MA,有什么方法吧温度降下来?或者有什么可代替方案?

楼主:
底层开窗

网友:
1.7*0.24=约0.42W,肯定会发热啊。想不发热,换成dc-dc

网友:
5V到3.3的DC-DC 很多方案的  ,,

网友A:
加大散热面积,或加散热片。 或DCDC方案。

网友B:
上下都开窗,然后上锡,一般50度烫手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下都开窗,然后上锡,一般50度烫手没啥问题

现在25度室内温度,1117温度61度,长时间连续工作会对外围元件造成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大散热面积,或加散热片。 或DCDC方案。

举个列子,用什么方案好?

网友:
不想用dcdc的话,两个1117,简单暴力

网友:
换大号的封装to-263,就相当于增加散热面积。热还是热,但是问题不会很大

网友:
孔开大些的可能会好些,让空气穿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举个列子,用什么方案好?

MP1582   系列或者经典的 lm2576系列 再或者34063之类的,选择余地太大了,。

网友:
楼主的接地引脚是不是太细了,1、3引脚连线那么细,中间3.3输出弄那么粗干啥?5V转3.3V,240mA不应该会有这么热啊,是不是弄到假的芯片了,另外这个引脚没弄错吧?我咋看着这别扭呢,你先确认一下引脚有没有弄错,然后在1、3引脚上用粗点的线飞一下给补充一下,看看有没有改善。

网友:
换一个DCDC,不要用线性,这样应该会好一点

网友:
换DC-DC,楼主应该是担心干扰的问题

网友C:
5V到LM1117输入脚之间串个电阻可以解决。让电阻去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5V到LM1117输入脚之间串个电阻可以解决。让电阻去发热

这么做可能满足不了1117的压差要求,毕竟电阻要吃电压

网友:
多用个1117并联,简单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