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dwm1000 这个模块,采用stm32L03x 单片机可否实现?

楼主(2017-10-23):
请教下,dwm1000 这个模块,采用stm32L03x 单片机可否实现?

具体型号:stm32L031K6

ram  8KB
flash   32KB

QFP32 封装

总共25个 IO 口

就 io 口来说,足够了

实现的功能是对 dwm1000 进行读写,实现数据收发,还有基站功能,
不知道 实现上述的功能,ram, flash 是否够啊 ??

另外 对 dwm1000 进行操作的话,那我的 单片机的 spi 是设置为主还是从啊 ????????

网友A:
1. 不知道楼主希望实现的代码状态是用于工业现场部署的生产级代码(对数据刷新率 丢包率 7*24小时健壮性有明确的要求)还是用于高校、研究所的演示级别代码?如果是生产级别代码,我们的经验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用FSM实现整个业务流程,因此应当预留足够的代码空间。
2. 楼主希望同时在L03x平台实现基站和标签。我们类似功能的TOF代码所占用的资源是:code=44304,RO-data=1088,RW-data=588,ZI-data=12812。
3. 建议楼主使用同封装或者体积略大的L05X处理器。
4. 如果一定要在L03x平台实现,我们建议使用异构硬件即标签使用L03x,基站使用资源更丰富的处理器。
5. SPI应设置为主模式。
6. 建议:dw1000的生产级代码开发具备高度的专业性,对于文档撰写与管理、代码质量管理、信号处理基本知识都有较高的要求。如果楼主的目标是发布产品,建议您的团队从资金、人力资源(主要是高质量工程师)等方面都做好充分的准备。可以参考下我们一个子状态的状态机(见附图)以了解工作的复杂性。

网友B:
DWM1000是特指DW官方的模块,使用的芯片是DW1000,楼主的意思是使用DW1000芯片自己设计类似DWM1000的模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不知道楼主希望实现的代码状态是用于工业现场部署的生产级代码(对数据刷新率 丢包率 7*24小时健壮性有 ...

你好,能否具体推荐一款 L05x 的单片机啊 ??

另外我们是想使用 dwm1000的模块 + L05x的单片机,生产型的

另外 有没有 关于 这个基站 的 程序历程可否提供参考一下啊 ??

code=44304,RO-data=1088,RW-data=588,ZI-data=12812。

这个代码大小:flash = 44304+1088+588 = 45980 / 1024 = 44.90234375 KB

                       RAM = 588 + 12812 = 13400 / 1024 = 13.0859375KB

这样看来貌似可以选择 stm32L07xx 系列的了,L07 系列的 RAm = 20KB, flash >= 32KB

目前看中的 型号:STM32L071C8 / STM32L071CB / STM32L072KBT6 /  STM32L072KZT6 不知道这几个中哪个好买啊 ??? 其中  STM32L072KBT6 这个型号的貌似最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DWM1000是特指DW官方的模块,使用的芯片是DW1000,楼主的意思是使用DW1000芯片自己设计类似DWM1000的模块吧 ...

使用的是 dwm1000模块 + 自己的单片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能否具体推荐一款 L05x 的单片机啊 ??

另外我们是想使用 dwm1000的模块 + L05x的单片机,生产型 ...

1. 我们的策略是标签使用L053 (STM32L053R8T6)基站使用F429(基站可配置独立解算功能 该功能也可以放到服务器端). 我们的代码里面包含了一个基站上位机协议栈 因此较大,标签不需要改协议栈。
2. 代码不能供您参考 淘宝上有demo级别代码可以购买
3. 我们公司采购人员评估器件是否容易购买的方式是立创商城或在芯间 一个一个问 L072似乎不好买 就定下来了L053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我们的策略是标签使用L053 (STM32L053R8T6)基站使用F429(基站可配置独立解算功能 该功能也可以放到 ...

64脚的单片机,貌似做 tag 功能时,板子貌似放不下啊,最好是32脚以内的都可以啊

另外,如果需要做基站的话,L0xx系列是不是就搞不定了啊 ?

还有如果使用f429系列的话,那功耗下不来了,目前就是想降低功耗,同时又能够实现功能!!
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什么好方法啊 ??

你们的产品淘宝有没有销售的啊 ? 如果有的话,提供一下网址哟

网友A:
引用 楼主:
64脚的单片机,貌似做 tag 功能时,板子貌似放不下啊,最好是32脚以内的都可以啊

另外,如果需要做基站 ...

1. 做tag 功能时 可以用你照的32脚单片机
2. 基站你用L053即可 如果你不需要mcu独立解算功能
3. 生产级代码是不会放到淘宝售卖的 你可以找一下淘宝上郑州的一家 做的算是还说的过去吧 其他的都是demo级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做tag 功能时 可以用你照的32脚单片机
2. 基站你用L053即可 如果你不需要mcu独立解算功能
3. 生产级代 ...

好的,我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