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一个!今天收到嘉立创小批量多做比例最高的一次!

楼主(2017-10-23):
4层板,我要400个,结果收到的竟然是410个,多了2.5%,创纪录了。而且这次的丝印也比以前好看多了,跟最近的样板一样的水平。
看来嘉立创的4层板生产精度真的变高了,用3mil档次的生产线来生产我的6mil间距板子,基本上可以一个也不坏,对吗
以前的小批量一般我收到是多了1%左右,有时候还多不到1%,所以我估计你们应当是多做了2-3%左右,除掉坏的剩下多1%。。。
看来以后你们应该可以多做更少的比例了~

网友A:
我想知道老哥稳的参数应该用多少,    以前我一般能7mil就 7mil 很少用6mil,    还有是过孔, 一般我是 0.35mm 孔  0.8mm盘,         也就是 14mil 孔, 32mil 盘   我觉得有点大, 布线不够紧凑

网友B:
只做双面的说没有百分之几的,就多一块的,出50是多一块,出500还是多一块

网友C:
1)近期收到的多层板,你对比一下阻焊油,会厚很多很多,手感更加好,IC基本上都有阻焊桥(新的资料)!
2)过孔全采用了塞孔工艺,不透光,表面返盖率会高很多
3)高精密生产线到不一定说没有不良率,但是能稳定可靠,大批量的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老哥稳的参数应该用多少,    以前我一般能7mil就 7mil 很少用6mil,    还有是过孔, 一般我是 0.35m ...

我从来都是4层板,用6mil线宽线距,0.4/0.8mm的孔,很多年了,都没问题。
现在袁总不是说已经可以做3mil/0.2/0.4了嘛,也就是我现在这个板子参数的一半。所以我现在这种参数肯定非常安全了~
以后新设计板子我也可以用更小的参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近期收到的多层板,你对比一下阻焊油,会厚很多很多,手感更加好,IC基本上都有阻焊桥(新的资料)!
2 ...

高精度生产线做低精度的板子,也就是牛刀杀鸡,成功率肯定可以高很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精度生产线做低精度的板子,也就是牛刀杀鸡,成功率肯定可以高很多啊~

是的,我们从不做免强的板子,原来生产线也不是不能做,一款两款没有问题,大批量可靠性则有问题,现在的生产线基本上是全自动爆光机,LDI曝光机,台湾活全的全自动压机,全新的高端水平线,做起来则轻松得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精度生产线做低精度的板子,也就是牛刀杀鸡,成功率肯定可以高很多啊~

厉害   看来JLC的设备和工艺升级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做双面的说没有百分之几的,就多一块的,出50是多一块,出500还是多一块 ...

两层板,感觉嘉立创已经可以做到正常情况下无错误了。所以只多做1块防止某些躲不过的偶发错误就够了

网友:
是要送几块,下单只能整数,再加有,多出的正好做测试架打孔,

网友:
我上一次下单5片,实收8片

网友:
准备试下。

网友:
最近十月和十一月份在嘉力创打样了6款板子,除了一次把CP2102方向贴错了,板子的质量和感觉真是惊艳啊,同款板子100的做出了去年在别家700的质量,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