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热电偶接触到开关电源的外壳,温度不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10-23):
我设计了一个热电偶测温,无意中将热电偶探头碰到了桌上的开关电源的外壳,这台开关电源的24V地,刚好是电路板的数字地,我于是就反复试了几次,每次一碰,数据就乱了
变化很大!
我用万用表测量24V地和电源外壳之间的电位,发现是-3V多一点。
请教各位,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工业的开关电源外壳上一般不是直接接输出地的,而是通过电阻电容之类的隔离直流后再接地再加上热地上的Y电容之类的,在外壳没有接真实地之前,总会有一些感应或泄漏电压的

楼主:
一般工业现场,热电偶不可避免的要接触此类外壳(或者间接接触)
不知道外壳接地是不是会解决这个现象,或者说采集电路是否要做相关的处理?

网友A:
热电偶电路没做好。热电偶抗干扰能力很强的,

网友:
之前遇到过类似问题,偶尔总会有一路数据会跳到,一直没找到原因, 可能是电源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电偶电路没做好。热电偶抗干扰能力很强的,

热电偶电路设计怎样避免这种问题?

网友:
开关电源的外壳因为有压敏电阻和Y电容的原因,外壳不接地就有好几十V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电偶电路没做好。热电偶抗干扰能力很强的,

能否指点一二!

我的电路参考的这个。

网友(2023-04-28):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