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5600-ASOM 谁用过吗?这个买回来可以直接用吗?

楼主(2017-10-23):
AS5600-ASOM 有谁用过吗?最近需要用绝对编码器,发现这个芯片性价比不错,看了pdf不是很懂。

这个买回来就可以用吗,还是需要编程,才可以用?

1,2 ,5 脚接3.3V
3脚接 ADC
4脚 接 GND
6,7,8空着。

这样我再芯片上方一个专用的磁铁,发现360度范围不是线性变化的,ADC输出也不是0-3.3V,有一段无法输出。

谁可以告诉一下这个芯片怎么用吗? 非常感谢

网友:
1、2脚3.3V供电,3脚默认模拟量输出,正常输出是线性的。但在360度向0度过度的一小段,输出电压是不变的,即不能满幅度输出,差几个LSB手册上有写。这是个困扰。。。

可通过I2C配置,都在手册上

网友(2018-01-15):
最近也在研究这个,不止这个手册,也找到了一段参考例程,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