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数据模型-从机“主动”向主机请求数据?

楼主(2017-10-23):
今天重写modbus,突然间有一种很“晕”的感觉。恳请大神帮忙指教。。。

我潜意识总是将modbus协议与tcpip协议联系起来(之前弄过lwip)。
modbus主机就类似于tcpip中的server,modbus从机就类似于tcpip中的client。server一直处于监听状态,不会主动发送数据,等待client发送数据请求,然后server进行响应。
如下是从modbus协议中截取的一张图,似乎佐证了我的想法:

于是乎,我得出结论:Modbus主机类似于图中的“服务器”,Modbus从机就类似于图中的客户机,通信过程是从机“主动”发送数据给主机,于是,我晕了。。。恳请大神指教。。。

网友A:
客户机是主机, 服务器是从机

网友:
主机应该是客户端。从机是服务器吧

网友B:
你的潜意识是错的。主动发起通讯的是主机。反过来考虑在点对点的情况下说的通,但是一主多从的时候LZ会更晕。你还是先把tcp IP那套东西扔一边吧,别想着类比。Modbus不复杂的。

网友C:
就跟上课一样,老师问,一个学生答,那没问题。
单个学生问,老师答,也没问题。
问题是,多个学生同时问,老师怎么回答啊?
那不得全乱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户机是主机, 服务器是从机

感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潜意识是错的。主动发起通讯的是主机。反过来考虑在点对点的情况下说的通,但是一主多从的时候LZ会更晕 ...

是的,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跟上课一样,老师问,一个学生答,那没问题。
单个学生问,老师答,也没问题。
问题是,多个学生同时问, ...

很生动,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