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调节阀门控制模块(定位器)的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7-10-23):
如图1,当阀门控制模块通电时一切正常,可不上电时,我取出来的信号始终是1.4v(不论输出电流多大),定位模块见图2,请大家分析分析。

网友A:
你把IN+和IN-短接起来就有1~5V了……你这种接法真的对么,你的调节阀是接收电压信号的吧,如果是,要把那个电阻竖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IN+和IN-短接起来就有1~5V了……你这种接法真的对么,你的调节阀是接收电压信号的吧,如果是,要把那个 ...

调节阀是接收电流信号的,我怀疑控制模块通电和不通电下输入阻抗不一样。

网友B:
当然不一样了,如果右边那个设备是你做的,你想想你会怎么做,如果我做的,肯定不会是一个无源器件直接采样,有源的系统上不上电能一样么.

顺便,你这种需求太多了,但是你这样直接在信号回路里面穿个东西的搞法是不推荐的,正确的姿势是买个一入多出的分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不一样了,如果右边那个设备是你做的,你想想你会怎么做,如果我做的,肯定不会是一个无源器件直接采样,有 ...

说得不错!赞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不一样了,如果右边那个设备是你做的,你想想你会怎么做,如果我做的,肯定不会是一个无源器件直接采样,有 ...

还有一个问题,我发现这种模块买的批次不一样,有的不带电就可以用,有的就不行。真是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