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48 GPIO无法拉低拉高

楼主(2017-10-23):
最近在用LPC2148做SPI通信,使用P0.2做从机片选控制引脚,可是P0.2无法拉低,就一段简短的GPIO初始化程序我对照datasheet检查了很多次,不会有错误,调试发现就P0.2和P0.3不受控制,其他引脚正常,不论配置为慢速引脚还是快速都是一样的效果,硬件也检查了多次,均未发现错误.刚接触LPC214X不久,希望大家爱帮我看看。

//slow
        PINSEL0         = 0 ;
        IO0DIR        |= SPI0_SLAVE_SELECT;                                                        // Define P0.2 as output port, whcih is slave selection pin :cs
          IO0SET         = SPI0_SLAVE_SELECT;
        IO0CLR         = SPI0_SLAVE_SELECT;

//fast
           SCS = 0X01;
        FIO0MASK = 0X00;
        FIO0DIR = SPI0_SLAVE_SELECT;
        FIO0SET = SPI0_SLAVE_SELECT;
        FIO0CLR = SPI0_SLAVE_SELECT;

网友:
8成是短路了

网友:
是I2C口吧,要上拉电阻的,多看DS,这个要小心...

网友:
只看到了IO部分的,SPI的呢?你SPI使能硬件CS了,这种老片子资料都很多的,建议去故纸堆里拔例程.

网友:
怎么还用这么老的芯片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