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谁用过Holtek 两线式高压收发器芯片 怎么样?

楼主(2017-10-23):
请教谁用过Holtek  两线式高压收发器芯片 怎么样?

1. 通讯距离。
2. 通讯速率。
3. 能挂多少设备。
4. 有什么缺陷。

HT45B0003 Datasheet:

网友A:
也是刚开始测试用的,目前只是通讯功能正常,其它还待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是刚开始测试用的,目前只是通讯功能正常,其它还待测呢。

实测一下长距离,多终端试试

网友:
找了Holtek深圳和东莞分公司,都找不到有合适的人来支持这颗芯片,2楼的朋友请问你从哪里可以拿到技术支持?

网友B(2020-04-07):
这颗现在停产了

网友(2020-09-11):
引用 网友B:
这颗现在停产了

哥们,请问类似这样的供电又能传数据的,有好的推荐吗,100bps 以上就行。

网友:
有后续型号,5542之类,也可以用Power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