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推荐一款LDO

楼主(2017-10-24):
          请帮忙推荐一款LDO: 锂电池供电,3.3v输出, 低功耗,静态电流<5UA 输出电流 >50ma SOT23-5封装

网友:
TLV1117,比较常用的

网友A:
tps70933

还有四脚封装的 ncp583

都是我们常用的

网友:
BD433WFPJ-C  带关断的是2uA,最大5uA,不带关断的是30uA,最大95uA

网友B:
有没有电流大点的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s70933

还有四脚封装的 ncp583

tps70933 可以  有没有价格低一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电流大点的推荐

电流大点的IQ也就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tps70933 可以  有没有价格低一些的

价格低的多数都是国产的吧 - -

没有大量验证过 不敢乱推荐。  可以去 特瑞仕官网查查。    或者圣邦微电子。

网友:
之前在锂电池后使用过SGM2036-3.3,不管断情况下20uA, 关断情况下应该很低,具体自己查一下。

网友:
合泰的HT7333-3

网友:
XC6204
LP2985

网友:
TPS70933 TPS70633比较靠吧

网友:
adi家的adp160你会有惊喜。只是最高输入只有5.5V

网友:
XC6206应该可以

网友C:
XC6206不错,不过这类低静态电流的LDO有个毛病就是负载调整率,还有响应曲线特别差,我们之前有个应用场合,CPU是以100ms周期为休眠的,然后明显可以观察到LDO上每100ms就有一个很明显的电压震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XC6206不错,不过这类低静态电流的LDO有个毛病就是负载调整率,还有响应曲线特别差,我们之前有个应用场 ...

嗯,加个大电容应该会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加个大电容应该会好一些。

事实上加大电容效果也不佳,我所用的场合单片机10Hz为周期的休眠,滤低频,电容得多大。。。

网友:
SGM2203,刚刚出的,比较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电流大点的推荐

LM2678,5A输出,够大了吧

网友:
TI的TLV70433,2.5 V to 24 V输入,100mA输出,静态耗电3.4uA

网友:
HT73xx 合泰的,便宜好用

网友:
CE6218 输入 最高8V,输出600mA,  关断 < 0.1uA,静态 10uA SOT23-5 RMB 0.4

网友:
圣邦微电子或者合泰官网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