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选择路由器,公司使用

楼主(2017-10-24):
情况是这样,公司有四五十人,之前使用的是家用型的路由器,有线速度还可以,但是无线网络一直不好,现在想升级网络机器路由器设备。
请问下坛友们,预备有100个无线连接,网络效果依旧比较好。这样的配置需要什么品牌和型号的路由器? 主要解决无线上网速度问题。
网络带宽当然也同步升级。现在我负责找好点的路由器使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推荐

网友:
软路由加AP

楼主:
不是很明白什么叫软路由,能详细些吗

网友:
单个无线接入点带载能力有限

网友A:
要加多几个点
更重要是防止某个人狂下载拖慢全部人。

网友B:
我们十一几个人原来也是无限不稳定。后来换了网件的R8000非常稳定了。但是你们四五十估计要专业设备了

网友C:
办公室面积大不?
建议无线部分 考虑单独的 AC+多个AP。
AP最好配有5G的,以避免2.4G拥堵。

路由器觉得不够再单独买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加多几个点
更重要是防止某个人狂下载拖慢全部人。

这个确实需要设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十一几个人原来也是无限不稳定。后来换了网件的R8000非常稳定了。但是你们四五十估计要专业设备了 ...

看了下你推荐的确实不错,你说的对,我们这个四五十人估计R8000应该满足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办公室面积大不?
建议无线部分 考虑单独的 AC+多个AP。
AP最好配有5G的,以避免2.4G拥堵。

我现在也是考虑 加入多个ap
公司 面积也是八百多平方,
不知道AC+多个AP、 有什么好的品牌?

天猫找的非华为思科的不知道能不能用?  华为的估计超预算了
预算2000~3000  不知道能否布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也是考虑 加入多个ap
公司 面积也是八百多平方,
不知道AC+多个AP、 有什么好的品牌?

我们用tp-link家的AC+AP,AC用AC100就足够了。
AP自己随意配,只要是他家的都兼容,可以统计一下公司终端类型,肯定要买支持5G的。

路由用X86做的软路由,因为要测IPV6什么的,功能比较灵活。

你这可以楼上推荐的成品比较好。

网友:
routeros类的路由器.
速度管理,ip段隔离,防火墙过滤,

网友D:
100人共用一个热点?压力不小哦,预算呢?优科有高密度接入解决方案,再加上个软路由做流控就妥了。

网友E:
ubnt 的路由不错,就是操作比较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人共用一个热点?压力不小哦,预算呢?优科有高密度接入解决方案,再加上个软路由做流控就妥了。 ...

没有一百个人,公司就四十多人,不过平时调试十几台机器,都是靠WiFi工作的,语音交互,
网络不好,语音交互差,老板黑脸。
so。。。。。

楼主:
引用 网友E:
ubnt 的路由不错,就是操作比较复杂

好的 我了解下 ,感谢

网友F:
3000块钱办这事儿。。费劲。
路由不是啥大问题。1000出头买个有线路由能搞定。
关键是WIFI覆盖的事儿。百十来个设备跑语音。悬。
楼主试验后别忘了把结果告诉大家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3000块钱办这事儿。。费劲。
路由不是啥大问题。1000出头买个有线路由能搞定。
关键是WIFI覆盖的事儿。百十 ...

本来我想在天猫选UBN UniFi Switch US-8-150W  +UniFi Pro AP*3  后面预算超了,
公司采购自己找供应商了

最后确定了tplink,
虽然不喜欢,但想想算了,最后看效果吧。能用就好。

网友:
测试就专线,要多AP的,一定要限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我想在天猫选UBN UniFi Switch US-8-150W  +UniFi Pro AP*3  后面预算超了,
公司采购自己找供应商了 ...

这方案应该是靠谱的。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爱快软路由加它的AP,
https://item.jd.com/12082157080.html
https://www.ikuai8.com/hardware.php
我们用的H3写的带机量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