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吃灰的四轴要出的

楼主(2017-10-24):
代别人收一个四轴:
要求:正常的大四轴,能到手飞,带GPS,有无遥控都行,有图传更好,没有也可以

网友A:
同求,如果有的。在这里排个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求,如果有的。在这里排个队

你要电调和电机么,我只有这俩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要电调和电机么,我只有这俩

电调现在有esc32了。
你手头的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现在有esc32了。
你手头的是什么型号?

好盈的四合一

网友B:
我有一个,  好硬白金30A电调, 不记得是30A还是40A,反正是白金的,
不过被我拆了包皮,直接焊接了到电机了,  电机是淘宝买回来的 精灵同款电机.
要用精灵的自锁浆    飞控DJI naza M 飞控, 带GPS,  机架是那种红白的淘宝机架,
调试过,给表弟拿去学校玩了几玩又给回我了,  你要就卖你,

  遥控器是天地飞6 or 天地飞9,  你有心要我便宜给你了, 遥控看你要哪个, 成色一般般不是十分好,建议你不要买我的遥控,我自己留着也有用哈

对了是 F450机架,

自己还有一个650碳纤机架,装了好像是390kv 电机,必须用大浆高电压电池才能飞起,不能飞不溜的. 这个也可以卖,吃灰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  好硬白金30A电调, 不记得是30A还是40A,反正是白金的,
不过被我拆了包皮,直接焊接了到电机了,  ...

给个联系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