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好用的GPRS模块

楼主(2017-10-24):
现在一个产品要连接到远程服务器,但是没有WIFI,打算用GPRS模块 求推荐个好用的。另外是否选用4G模块更好,

网友:
华为MG301 便宜好用稳定      如果需要GPRS+GPS+蓝牙   可选三合一芯片 移远MC20

网友:
4G模块都是USB接口的,开发挺麻烦的,我们之间用SIM900 之后SIM800,再之后用M35 M26

网友:
答得比较实用了  求赏赐

网友:
也在寻找GPRS模块,需要GPRS和蓝牙4.0
正在确认 simcom 的 SIM868E 和 移远的 MC20E。

网友:
不建议用GPRS,频带资源越来越少了

网友:
搭车求教一个问题:
如果一个地方,用移动\电信2G的信号不好,如果换成移动\电信4G的,信号会变好么?

网友:
4g哪家好

楼主:
谢谢回复,我在搜搜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