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使用if...else...和使用问号表达式的区别和联系

楼主(2017-10-24):
实验环境:
Keil MDK 5.14 + stm32f103

实验简介:
额,本人有一点代码整洁癖(只有一点点,说的更清楚点,我所谓的代码“整洁”,更多的是指代码“整齐“)。所以,对于比较简单的if...else...(类似大括号内只有一条简单赋值语句这种),我更倾向于使用问号表达式,因为更“整齐”。
如下代码1是C代码,代码2是if...else...部分的汇编,代码3是问号表达式部分的汇编。

代码1:
int a, b, c, d, e, f=1, g=2;

int add1(int x, int y)
{
        return x + y;
}

int add2(int x, int y)
{
        return x + y + 1;
}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delay_init();
        uart_init(115200);

        printf("aaa");

        if (a > 0)
        {
                b = 2;
        }
        else
        {
                b = 1;
        }

        d = (a > 0) ? 2 : 1;

        e = ((a > 0) ? add1 : add2)(f, g); //这样写的风险在哪里?为什么?

        printf("e = %d\r\n", e);

        while (1);
}

代码2
0x08000220 480A      LDR      r0,[pc,#40]  ; @0x0800024C //该语句的作用是什么
0x08000222 6800      LDR      r0,[r0,#0x00]
0x08000224 2800      CMP      r0,#0x00
0x08000226 DD03     BLE      0x08000230
0x08000228 2002      MOVS     r0,#0x02
0x0800022A 4909      LDR      r1,[pc,#36]  ; @0x08000250
0x0800022C 6008      STR      r0,[r1,#0x00]
0x0800022E E002      B        0x08000236
0x08000230 2001      MOVS     r0,#0x01
0x08000232 4907      LDR      r1,[pc,#28]  ; @0x08000250
0x08000234 6008      STR      r0,[r1,#0x00]

代码3
0x08000236 4805      LDR      r0,[pc,#20]  ; @0x0800024C
0x08000238 6800      LDR      r0,[r0,#0x00]
0x0800023A 2800      CMP      r0,#0x00
0x0800023C DD01     BLE      0x08000242
0x0800023E 2002      MOVS     r0,#0x02
0x08000240 E000      B        0x08000244
0x08000242 2001      MOVS     r0,#0x01
0x08000244 4903      LDR      r1,[pc,#12]  ; @0x08000254
0x08000246 6008      STR      r0,[r1,#0x00]

实验问题:
1> 我容易纠结if...else...和问号表达式到底谁的效率更高(尽管我也明白,纠结这点效率根本就不重要),刨根问底来看,此处似乎使用if...else...效率更高,但是占用的flash也更多(编译产生的指令更多)。很多rtos源码如freertos等,基本不使用问号表达式,为什么?
2> 代码1注释语句,请问这样写逻辑不严密吗(之前看网上看资料,有人极其反对这种写法,但我不明白原因)? 为什么?
3> 代码2注释语句,该语句的作用是什么(我看汇编指令介绍,LDR一般都是相对于寄存器偏移,如LDR r0,[r1,#20],我不明白此处相对PC偏移有什么意义)?
恳请大神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为了可读性,我从不用问号表达式

网友:
还没用过这东东  - -

网友A:
实验问题:
1> 我容易纠结if...else...和问号表达式到底谁的效率更高(尽管我也明白,纠结这点效率根本就不重要),刨根问底来看,此处似乎使用if...else...效率更高,但是占用的flash也更多(编译产生的指令更多)。很多rtos源码如freertos等,基本不使用问号表达式,为什么?
A:用不用条件表达式跟RTOS没有关系,就像你用不用RTOS跟条件表达式没有任何关系一样。或许你潜意识认为RTOS代码都很优秀,事实上并非如此。if是语句,?:是表达式,它们有各自的用途,在我的RTSS中经常用条件表达式。

2> 代码1注释语句,请问这样写逻辑不严密吗(之前看网上看资料,有人极其反对这种写法,但我不明白原因)? 为什么?
A:既然追求代码简洁,为什么还要用这样令人费解的写法?要知道,洁癖可是一种病。

3> 代码2注释语句,该语句的作用是什么(我看汇编指令介绍,LDR一般都是相对于寄存器偏移,如LDR r0,[r1,#20],我不明白此处相对PC偏移有什么意义)?
恳请大神指教,不胜感激。。。
A:该指令一般用来加载常数,所有的指令都是有意义的,你应该说“我不明白此处相对PC偏移有什么作用”

网友B:
好像stm32的mcu对问号和分支中只有一条语句的if语句有特殊优化

网友:
同求
不过我自己觉得如果if else 更多是条件判断    ?:更多是赋值表达式    功能方向不一样   但是某些情况下  结果是一样的  所以特殊情况下  看个人习惯了吧    就像 if else  和 case 一样
还请高手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验问题:
1> 我容易纠结if...else...和问号表达式到底谁的效率更高(尽管我也明白,纠结这点效率根本就不 ...

首先,感谢大神指教

1> 我容易纠结if...else...和问号表达式到底谁的效率更高(尽管我也明白,纠结这点效率根本就不重要),刨根问底来看,此处似乎使用if...else...效率更高,但是占用的flash也更多(编译产生的指令更多)。很多rtos源码如freertos等,基本不使用问号表达式,为什么?
A:用不用条件表达式跟RTOS没有关系,就像你用不用RTOS跟条件表达式没有任何关系一样。或许你潜意识认为RTOS代码都很优秀,事实上并非如此。if是语句,?:是表达式,它们有各自的用途,在我的RTSS中经常用条件表达式。
B:也就是说,不见得使用问号表达式就是一种不好的编程习惯,这点我非常赞同大神,否则,C语言可能早就放弃它了。

2> 代码1注释语句,请问这样写逻辑不严密吗(之前看网上看资料,有人极其反对这种写法,但我不明白原因)? 为什么?
A:既然追求代码简洁,为什么还要用这样令人费解的写法?要知道,洁癖可是一种病。
B:因为在某些情况下,会写出非常“整洁”或者“整齐”的代码(形式上整齐,实现结果也正确,关键也看不出逻辑不严密啊)。

3> 代码2注释语句,该语句的作用是什么(我看汇编指令介绍,LDR一般都是相对于寄存器偏移,如LDR r0,[r1,#20],我不明白此处相对PC偏移有什么意义)?
恳请大神指教,不胜感激。。。
A:该指令一般用来加载常数,所有的指令都是有意义的,你应该说“我不明白此处相对PC偏移有什么作用”
B:大神说的没错,我的确是这个意思,那大神能帮忙分析下此处使用PC跳转实现的原理吗?

网友:
我的满篇基本上是if,else。因为我连那个问好的语法都看不懂,甚至switch都很少用,不好意思的掩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大神指教

1> 我容易纠结if...else...和问号表达式到底谁的效率更高(尽管我也明白,纠结这点 ...

3> 代码2注释语句,该语句的作用是什么(我看汇编指令介绍,LDR一般都是相对于寄存器偏移,如LDR r0,[r1,#20],我不明白此处相对PC偏移有什么意义)?
恳请大神指教,不胜感激。。。
A:该指令一般用来加载常数,所有的指令都是有意义的,你应该说“我不明白此处相对PC偏移有什么作用”
B:大神说的没错,我的确是这个意思,那大神能帮忙分析下此处使用PC跳转实现的原理吗?
A:如果一条32位指令要加载一个32位立即数,显然,指令编码中放不下这么大常数,汇编器就会在这条指令邻近的地方找个位置存放这个常数,并且计算相对于该指令(PC)的地址偏移,然后从偏移地址处加载数据。如果加载的目标是程序计数器PC,则会引起程序跳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大神指教

1> 我容易纠结if...else...和问号表达式到底谁的效率更高(尽管我也明白,纠结这点 ...

反对这种写法的,应该是可读性的原因,至于严密性,没什么讲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3> 代码2注释语句,该语句的作用是什么(我看汇编指令介绍,LDR一般都是相对于寄存器偏移,如LDR r0,[r1, ...

再次感谢大神。。。

网友:
没有好不好,看看在什么场合应用了。

网友C:
是个好话题
我一直以为 是一样的 只是这法不同.这得了解编译器.   看生成后的代码不同  , 代码优化过吗?
switch  if else   A?1:0 这三种 都可以达到一个目的
SWITCH   case x 只能是常量   后面二种可以是变量

有时为了追求速度 还真得追究一下 到底有什么区别

看汇编肯定 ? 号的效率高一些  我不太习惯用这种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stm32的mcu对问号和分支中只有一条语句的if语句有特殊优化

如果不开条件编译优化选项是不会有加成的,mdk下叫做优化以速度优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个好话题
我一直以为 是一样的 只是这法不同.这得了解编译器.   看生成后的代码不同  , 代码优化过吗?

楼主位的汇编代码,是没有优化的。
编译器是对于 C 代码是直译的,木有润色。if 语句中,就相应出现了两句对于存储器的访问(对 b 的赋值)。

相应的,开启优化选项的话,最终,这两种写法,在汇编的呈现上,应该是没什么差异的,否则,这编译器也弱了点。

至于楼主位的其他问题:
1、代码 1 的写法,此种场景,可读性不强。
2、代码 2 的 LDR 语句,这你需要去看书、看书、看书,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个好话题
我一直以为 是一样的 只是这法不同.这得了解编译器.   看生成后的代码不同  , 代码优化过吗?

不一定的  问号表达式并没有一定比if else快的道理, 怎么安排还是编译器说了算

就像switch case结构,是不是一定比if else快呢,不好说,还是看编译器安排,有可能会被优化成if else结构

至于if else结构是不是可能被优化成switch case结构,这个好像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位的汇编代码,是没有优化的。
编译器是对于 C 代码是直译的,木有润色。if 语句中,就相应出现了两 ...

感谢大神指教。
额,这段代码的确是没有开启优化,主要是为了方便和汇编代码做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