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C8T6批量价格到货价格不错,GD系列也成长为我们优势...

楼主(2017-10-24):
有几位阿莫坛友,每个月要用几K,GD 系列,经常抱怨我们价格不好,现在总算谈的差不多了,呵呵

GD32F103C8T6  单价5.9,如果量大还有很大空间下浮,总算不会被人抱怨我们GD系列价格差了

网友:
这个应该算是不错的单价了吧

网友A:
这个GD系列能不能直接 下STM32的hex 一模一样的下进去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GD系列能不能直接 下STM32的hex 一模一样的下进去吗?

如果你不需要跑到它最高的108M,没用到USB(要改一行代码)等,一般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不需要跑到它最高的108M,没用到USB(要改一行代码)等,一般是可以的.

那真的好厉害哦, 也就是说随便普通的SPI, I2C, 液晶屏按键等的项目. 直接pin2pin  代码都不用改就烧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GD系列能不能直接 下STM32的hex 一模一样的下进去吗?

小改即可。具体改一下晶振启动时间就OK。

网友C:
为什么还要改晶振启动时间,99%都能做到一样了,就这一点做到一样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还要改晶振启动时间,99%都能做到一样了,就这一点做到一样应该没问题吧? ...

内核版本不同,gd的新一点。其实我试过不改也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真的好厉害哦, 也就是说随便普通的SPI, I2C, 液晶屏按键等的项目. 直接pin2pin  代码都不用改就烧进去 ...

液晶屏按键等的项目. 直接pin2pin
还是谨慎点好,如果你的bin超过了32K,有你哭的。还是先多看看数据手册以及与STM32的异同对比,万一踩到坑就不好玩了。

网友:
我用105/107的usb主机,发现不行,和stm32的不一样

尝试st的usb库和mdk的rl-usb,都不行,真是见鬼了,用的还是他自家开发板的例程,虽然也只是从st改改

而市场上确实有用gd32105做usb主机读u盘的,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找不到消息

网友E:
应该上架一下GD32F130C8T6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上架一下GD32F130C8T6

GD32F130C8T6  已经到货,单价4.4元一个,量大可谈,欢迎来采购, 另外说一句,我们响应速度快吧

网友:
很快,价格很给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GD32F130C8T6  已经到货,单价4.4元一个,量大可谈,欢迎来采购, 另外说一句,我们响应速度快吧 ...

这个是含税价格嘛

网友:
GD的有没有GFN封装的呢?

网友:
价格很给力。同问含税?

网友:
有没有STM32F103RCT6的替代款呢,开增税的价格区间?  如果用内部RC振荡器,应该没有改晶振启动时间这一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谨慎点好,如果你的bin超过了32K,有你哭的。还是先多看看数据手册以及与STM32的异同对比,万一踩到 ...

确实有坑   我用ADC采样和TIM输出PWM就是怎么调 都不对,另外是不是编译软件  要升级一下,现在的IAR6.3的版本    还不支持GD的型号,不知现在支持GD的型号的 IAR软件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D:
大家都说在芯间的价格给力,我就无聊搜了下,STM32F030F4P6的对应型号GD32F130F4:
在芯间GD32F130:
在芯间STM32F030:
力创商城GD32F130:
假货宝STM32F030 单价2.20元。好吧,也许在芯间这个玩意备货少,所以加高,尤其鄙视大批量。
作为被GD32F130坑过的用户表示,GD的东西再好,我也不会用他来替代STM32,何况其实也没有什么性价比。除非STM性能实在不够时全新设计才有可能作为备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家都说在芯间的价格给力,我就无聊搜了下,STM32F030F4P6的对应型号GD32F130F4:
在芯间GD32F130:

呵呵 太奇怪了,这个绝对不是无聊的时候搜索的, STM32F030F4P6 的价格为什么不把立创的价格截图出来呢。

这是明显的误导人吧,为什么不说STM32F030F4P6 ,我们比立创便宜很多呢,太偏面

网友:
听说ST的缺货严重,新产品打算上GD了,又便宜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 太奇怪了,这个绝对不是无聊的时候搜索的, STM32F030F4P6 的价格为什么不把立创的价格截图出来呢。 ...

我是说这个片子GD的比ST的还贵,有错吗,呵呵。GD的优势何在,就因为他是M3核ST是M0核吗
而且量大的更贵。我又无聊了,还来回复你一下,罪过罪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太奇怪了,这个绝对不是无聊的时候搜索的, STM32F030F4P6 的价格为什么不把立创的价格截图出来呢。 ...

在芯间大量出货的片子价格确实很有优势,但是咨询一些新的片子价格和立创比会劣势点,之前问过几次自营里没有的片子,报价和立创差不多,不过可以理解,估计成交量上去了也能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说这个片子GD的比ST的还贵,有错吗,呵呵。GD的优势何在,就因为他是M3核ST是M0核吗
而且量大的更贵 ...

如果你表达这个问题的话, 那你截图我们公司2个产品就可以了, 如果你们要截图立创的价格,希望也能截图立创的STM32的价格出来, 不然所有人一看到这个信息,对我们很不公平,我们确保80%以上的型号比行业内低,你总只挑

行业那20%来截图,当然不公平啊。

而且这个产品 我们到现在很少有人买,用的人少,比ST的进货价格高也是很正常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表达这个问题的话, 那你截图我们公司2个产品就可以了, 如果你们要截图立创的价格,希望也能截图 ...

希望 在芯间 能崛起,一家独大其实对用户没有好处。尤其是这次双11普遍提价的情况来看...

网友(2018-04-29):
就是呀  st的涨价成就了  n76e003 和GD系列。现在有点不敢用了,

网友:
GD32F107VCT6能将到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