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摄像头模块的看过来,咨询这种小镜头哪里有卖?

楼主(2017-10-24):
请问下做过摄像头的坛友,这种USB摄像头模组上用的小镜头哪里有卖?
我在X宝上搜索,价格差异非常大,贵的30-40元,便宜的几毛钱,而且规格似乎不一样。
镜头上写有“ST”和“6009”字样,不知道啥牌子的,大神们能根据6009字样推测他的焦距吗?
大家推荐下卖这个产品的厂家,最好在X宝上能搞定的。尺寸规格和这个差不多的也可以。

镜头规格如下、:

底座规格:

网友A:
M12的镜头,舜宇光学  宇瞳光学都有做,但看不出你这是哪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2的镜头,舜宇光学  宇瞳光学都有做,但看不出你这是哪家的。

对,就是M12的镜头,我在网上搜了没找到这款间距的产品。感谢提供以上两家厂家,谢谢!

网友:
这种镜头很好找,M12,主要看你需求的角度,焦距,分辨率,畸变等,如果需求大,找厂家,如果需求小,某宝一大把

网友:
某宝  监控 M12小镜头

网友:
以前用过一家凤凰光学的,这东西一般不会从淘宝拿货吧

网友:
欧菲光,舜玉,丘泰,联创,信利

网友(2018-01-15):
pm我吧,我認得這家公司

网友(2022-11-12):
引用 网友A:
M12的镜头,舜宇光学  宇瞳光学都有做,但看不出你这是哪家的。

你试过给普通摄像头换镜头吗

网友:
前段时间刚好买了一些你说的镜头,用来替换萤石c8c室外云台的树脂镜头。树脂镜片在室外紫外线照射2年不到都均裂模糊了。就是m12通用镜头。

这个是玻璃镜头不带红外主动滤光片的,你的镜头座说明你买镜头时候需要卖家贴外截止红外滤光片,大概一个一个镜头6元左右,很不错了。

网友:
用过,但是不知道叫M12

网友:
可以给摄像头随意切换镜头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