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了一个T430S,怎么加装一个硬盘?

楼主(2017-10-24):
新入手了一个T430S,配了一个240G SSD,觉得不够大,手上有几个移动硬盘,想拆一个来放到电脑里面来,T430S是否有接口装个mini的SSD?然后机械硬盘就可以回归原本的槽位了。
T430S比我想像中要重啊。还是X230好。

网友:
光驱位置买个扩展配件就可以了!

网友A:
请问楼主多少钱买的?什么配置?有链接吗?

网友:
三十左右,某宝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多少钱买的?什么配置?有链接吗?

i5 3320 集显的,4G内存+240G SSD,1800,电池不怎么顶用了,估计只能用2小时吧,准备在这里再买个电池。店面买的。

网友:
t430s可以用msata的ssd

网友:
不过光驱位扩展槽比较便宜。

楼主:
产品 XUNZHE 240G (固态硬盘)
容量 240 GB
硬盘已使用 共 22 次
固件 20150818
接口 SATA III
数据传输率 600 MB/秒
特征 S.M.A.R.T,  APM,  48-bit LBA,  NCQ

这个速度好像太一般了啊!

网友:
下午去本地店面买了一台,成色还可以,正常磨损+小划痕

网友:
5200m独显,4g内存,320日立硬盘,1800。有个西数的500g可以换,没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