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如果要在板上开很多定位孔,嘉立创推荐怎么做?

楼主(2017-10-25):
需要孔化的肯定是用焊盘做成封装来实现了,如果不需要孔化的呢?比如安装柱子的定位孔,是用板框层来画还是用2d线画在钻孔层?   出gerber的时候该怎么出比较好?

网友:
板框画 就行了

网友A:
一样用焊盘做,尺寸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用焊盘做,尺寸为0

那原理图中是不是也要添加很多, 对应开孔的part type ? 是不是直接用板框画来的更方便些?

网友:
原理图也要添加,但方便很多,复制就行,而且PCB后期修改也简单。
板框画的不好修改

网友:
原则上用焊盘做更准。

网友:
要分情况呀

如果是元件本身自带的定位孔,那肯定是在封装上做了。用钻孔,把过孔金属化的勾去掉,把边缘填0就可以了。

如果是板子本身的定位孔,比如安装螺丝用的,那肯定是在板框上挖孔的

这样才是标准的做法

网友:
如要做成孔内无铜的,在外形层画一个圆圈,和外形放到同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