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消防2总线波形分析

楼主(2017-10-25):
一个地址是16,另一个是32.

图中所示,是用示波器拾取的2总线上的数据波形.有以下问题我搞不明白.还望各位大哥指点一二.
1.不明白这个波形怎样去(读)确定地址位和命令字;
2.以上波形(2总线)是以码宽区分"0"和"1";
3.每帧波形或多或少都有区别,猜测有主机巡检查询(地址1-63轮询检测)

网友:
典型的曼码

网友A:
哥们 这个我了解   你这个是那个行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 这个我了解   你这个是那个行业的

你好,我是消防电子的。请您指点下

楼主:
你好,这个是二总线协议。两个电平的,36V. 0V。 曼码也是用于这个领域么

网友B:
供电和通讯共用吗?类似于Mbus,编码采用曼码,直流分量仍有18V,整流后足够终端电源消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和通讯共用吗?类似于Mbus,编码采用曼码,直流分量仍有18V,整流后足够终端电源消耗了 ...

对,供电和通讯公用2根线. 一个电平是36V,一个是0V.共两种电平状态.我研究下曼码协议,读一下他的地址看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 这个我了解   你这个是那个行业的

留个联系方式吧,想请教您

网友C:
不是吧,肯定不是36/0V,记得主机->终端改变电压作为通讯方式,终端->主机靠的是改变回路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肯定不是36/0V,记得主机->终端改变电压作为通讯方式,终端->主机靠的是改变回路电流。 ...

是的,传统2总线是3种电平状态.即36V(供电),18V/5V(电平1),0V(电平0).  但是测试这个东西的波形确实是2种电平,即36V 和 0V .会不会是以某种协议读码和砝码,来区分电平1和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肯定不是36/0V,记得主机->终端改变电压作为通讯方式,终端->主机靠的是改变回路电流。 ...

终端到主机 确实是检测电流的方式.

网友A:
是不是已经破解人家的产品完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已经破解人家的产品完毕了

  协议是早就破解出来了,只有参考和学习的价值.
初步踏入这个行业,先了解下别人家的产品,学习和深入. 这个东西也没有必要仿着来,毕竟协议出来后,还是有好多BUG存在的.时代在发展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