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AR下调试ucosii的问题。

楼主(2017-10-25):
1、IAR里面点击那个绿色的箭头Down and Debug按钮,然后点击那个全速运行,运行一阵子,我点击红色手停止debug的按钮,就出现下图的那个问题。。。
向大家请教下,这是啥原因,谢谢。

晚上我又试了一下,发现,把那个查看ucos各个任务用了多少内存的界面打开,运行的时间长了就会出这个问题,但是把那个查看各个任务堆栈的界面关掉,暂时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
还是用ucprobe吧  论坛有破解版  直接用jlink  连上就可以看运行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ucprobe吧  论坛有破解版  直接用jlink  连上就可以看运行情况

stlink可以么?

网友A:
不行  只能jlink 淘宝盗版也就几十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  只能jlink 淘宝盗版也就几十块钱

好的,谢谢,我试试看,就怕盗版不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试试看,就怕盗版不稳定。

其实盗版质量也可以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盗版质量也可以 哈哈

我试了盗版的jlink 戳上去,debug一直跑不会出问题,我那两个正版的stlink,debug一直跑,就会跑的没反应了,不知道啥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和win8系统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盗版的jlink 戳上去,debug一直跑不会出问题,我那两个正版的stlink,debug一直跑,就会跑的没反应 ...

stlink 硬件配置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