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5500跟RTL8367的phy互联,是否正确?

楼主(2017-10-25):
如题,连接图如下:

现在两个芯片无法通信,请教有经验的大虾,这个图是否正确,谢谢!

网友A:
W5500不支持极性转换,看看是不是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5500不支持极性转换,看看是不是接反了

谢谢,不是的,8367有自动极性翻转功能。
问题是w5500的程序没有写对导致的。

网友B:
8367那个热量太大了,用过qca8337,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8367那个热量太大了,用过qca8337,还不错

有木有8337的pdf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
需要nda的,我那个打了公司的水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W5500不支持极性转换,看看是不是接反了

谢谢,rtl芯片有极性翻转的,所以w5500不需要了

网友C(2019-05-23):
引用 楼主:
谢谢,rtl芯片有极性翻转的,所以w5500不需要了

最后问题找到没有? 还是机器内部连也要一个隔离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问题找到没有? 还是机器内部连也要一个隔离变压器?

是w5500的mac地址没设置对,设置的mac地址不能通过交换机。

网友(2021-04-27):
引用 楼主:
是w5500的mac地址没设置对,设置的mac地址不能通过交换机。

楼主,最后是用 一个隔直电容就可以正常通信了吗?    最近也在做类似的设计,不过用的是W5100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