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多层板收费规则讨论!

楼主(2017-10-25):
1)最近可能就开放高精度多层板生产,大家都非常关注收费标准的问题,在此公布一下大致收费标准!
2)任何事只要是嘉立创在做,你们就放心,价格一定是平民化
3)此标准仅适合多层板,不适合双面板
4)普通多层板定义  :  线:5MIL线宽,5MIL线隙,过孔:0.3内径  0.6外径
5)高精度多层板的定义: 超出普通多层板精度的都认为是高精度多层板   高精度多层板的范围:最小线3.5MIL  孔的最小外径0.45mm
收费标准:
1)线:4MIL-5MIL 工程费加多100  板费加多100元/平方米    3.5mil-4mil   工程费加多200  板费加多200元/平方米
2)  孔: 外径0.5-0.6之间,工程费加多50   板费加多50 元/平方米   外径0.45-0.5  工程费加多200  板费加多200元/平方米 (因为外径决定了内径的加工难度)

用收费来引导客户的设计,生产是设计出来的,有可能你设计多花费一天时间,但是为你的产品可靠性及生产成本得到最大的保障!

网友:
其实孔可以做到0.2  外径 做到0.4的  打样 加100 合理,线宽和线距 5mil

网友A:
4mil线和0.5mm外径的孔怎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4mil线和0.5mm外径的孔怎么算?

工程费加多150.板费加多150元/平方米

网友B:
其他的改善是免费的吗?比如塞油、阻焊加厚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他的改善是免费的吗?比如塞油、阻焊加厚等

是的,免费

网友C:
样板怎么收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样板怎么收费

也是按此标准加收

网友:
普通多层板  有做到 8 层?

网友D:
能不能做阻抗控制?能不能做阻抗控制?能不能做阻抗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做阻抗控制?能不能做阻抗控制?能不能做阻抗控制?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暂时不能,现在是拿下双层,搞定4层,4,6层将是重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暂时不能,现在是拿下双层,搞定4层,4,6层将是重点

阻抗是重点啊,多层板很多都要求阻抗

网友E:
4mil 就是 0.1mm么,公制板子线宽0.1mm,加收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4mil 就是 0.1mm么,公制板子线宽0.1mm,加收多少?

4MIL-5MIL 工程费加多100  板费加多100元/平方米

网友F:
引用 楼主:
4MIL-5MIL 工程费加多100  板费加多100元/平方米

那标准打样是加100还是加200 ,另外 袁总,如果上了6层 还全都是只能做通孔的话,个人建议 可能没太大竞争力, 都在做6层了  相对来说要么是元件密度非常高 要没事走线非常多。 这种情况,更多的可能不再仅仅是4层变为6层 或者6层变为8层,更多可能需要的是盲孔 最少你需要支持一阶盲孔, 然后 大多数4层板,都涉及到阻抗,不过阻抗的问题  按照贵公司目前的参数。我每次的板子都有阻抗,但是我不会通知特别要求,根据你们的工艺计算 做出来的板子,目前打样的板子,阻抗和我计算的基本是持平,误差不会太大。所以 有部分要求阻抗的 ,在贵公司控制好生产工艺的统一性的情况下,开放PCB 层压数据,绝大多数用户都可以计算好做出来误差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4MIL-5MIL 工程费加多100  板费加多100元/平方米

0.1mm比4mil严格说还是小了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标准打样是加100还是加200 ,另外 袁总,如果上了6层 还全都是只能做通孔的话,个人建议 可能没太大竞 ...

1)工程费加多100.板费加多100元/平方米。如果你是0.5平方米,则加多150元,如果是3个平方米,则加多了400!
2)多层板结构中,4,6层占了90%的市场,所谓的8层及更高难度的只占10%而以,而90%市场中,通孔则又最少占了90%,也就是说4,6层通孔占有市场的80%。这么大的市场做好就不易了!
3)电路板市场后将必是细化市场,那些一阶,二阶,阻抗加起来可能也不过20%又何必以兴森去抢,各自做专,把各自客户群定位好!

网友G:
是我理解错误了吗?孔的最小外径只能做到0.45mm。我打开我几个PCB看了下,孔径在0.2-0.25mm之间,外径很多都是0.4-0.43mm的,那岂不是做不了。在0.8mm间距的BGA封装芯片中,如果外径要到0.45mm的话,导线就要到4MIL。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我理解错误了吗?孔的最小外径只能做到0.45mm。我打开我几个PCB看了下,孔径在0.2-0.25mm之间,外径很多 ...

4MiI不困难

网友H:
还有就是BGA支持怎样。不要线细了,孔小了,BGA还是不支持。
实际上做多层精密板大都不看重价格。 还是把能做的最小孔 外径,和最细的线 说一下价格。然后再根据难度阶梯减。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有就是BGA支持怎样。不要线细了,孔小了,BGA还是不支持。
实际上做多层精密板大都不看重价格。 还是把能 ...

BGA本身就不是问题,回归最后就是最小线及最小孔的问题

网友:
最小0.45的孔径吗?0.2/0.4能不能做

网友:
阻抗可以不控,但是最好有个谱吧。最好给个大体的参数,明说不控制阻抗就行了

网友:
袁总,给个大概参考吧。0.5和0.45外径的via,内径嘉立创一般对应的是多少呢?

网友:
0.6mm以下的孔都要加钱,多层板谁会打0.6mm以上的孔。

网友:
我想问下,现在10X10CM的200元的四层板打样。我使用4/4mil ,0.25/0.45mm VIA的工艺,你们会接单不?

网友:
条件交叉的话怎么考虑的,加2次还是说使用高收费

网友:
需要0.2/0.4的过孔

网友I:
阻抗可以定期公布本批次板材的厚度,然后自行计算阻抗,一般都不会差太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阻抗可以定期公布本批次板材的厚度,然后自行计算阻抗,一般都不会差太多的 ...

对于很多应用来说,PP片采用2116(0.12mm)比较好调整阻抗,建议PP片采用2116。

网友J:
2层板打样线宽可以是这个标准不

楼主:
引用 网友J:
2层板打样线宽可以是这个标准不

2层板不支持

网友:
0.2/0.4  是机械控的极限,大部分BGA至少要这个孔,看来还没上激光孔

网友:
现在四层板打样工艺能力?

网友:
什么时候可以应用到双面板呢?

网友K:
老大,你看这个到时候能做吗:

手册的意思是  焊盘直径为0.25~0.35均可吗?现在我设置为0.27mm,  线宽4mil,  过孔内径0.25,外径0.45

老大看看能不能做?

如果能做的话,走线,过孔的相关参数应该设置为多少?

网友K:
如果能做的话,我这个板子打头阵

网友:
做不了阻抗控制,但是是不是可以公布下叠层方案(固定的叠层方案)。 现在问客服可以拿到叠层,但是毕竟心理没底。
如果可以公布归一化的叠层方案,设计PCB时就能自己计算阻抗,甚至自己打板测试阻抗并建立阻抗模板, 要求不严格的场合完全能满足使用了。 如此,4层和6层用户数量应该会大增。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能做的话,我这个板子打头阵

明天有详细的工艺参数出来,BGA最小能做到到0。25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有详细的工艺参数出来,BGA最小能做到到0。25

坐等~

网友F:
引用 网友K:
老大,你看这个到时候能做吗:

哈哈 ,你这个工艺,我已经在JLC 做了2年了,偷偷的告诉你,有些接近的临界工艺,他们完全能做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 ,你这个工艺,我已经在JLC 做了2年了,偷偷的告诉你,有些接近的临界工艺,他们完全能做出来的。 ...

这么说 这两年你都在偷着乐啊,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明天有详细的工艺参数出来,BGA最小能做到到0。25

老大,既然能做市面上80%的四层板,那么干脆更近一步,提供BGA的贴片服务吧,其他元器件可以先不管,毕竟“打样几块BGA的板子”的难题搞定之后,接下来最难搞的就是BGA的焊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老大,既然能做市面上80%的四层板,那么干脆更近一步,提供BGA的贴片服务吧,其他元器件可以先不管,毕竟 ...

强烈建议提供bga焊接服务

网友:
这种多层板样板焊盘能提供度硬金选项不?比如厚度20微英寸(0.5um)这样的厚度的!

网友(2017-11-26):
BGA是永久的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