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树莓派驱动MOS(场效应)管电机驱动板时高电平无法设...

楼主(2017-10-25):
我买了一块场效应管的电机驱动板, 就是如下图这种:

把图中的单片机替换为树莓派后, 开始测试, 发现通过GPIO口无法给电机驱动板的IN口设置GPIO.HIGH高电平,即设置了不生效,而设置GPIO.LOW是可以生效的.不知道什么原因?

理论上, 设置IN1为HIGH, IN2为LOW, 则电机就可以转动了. 可是我发现设置了没有生效.
由于IN口如果不接线,  默认为高电平, 当我断开IN2的连线, 只让树莓派给IN1设置LOW电平时, 电机是可以被控制转动的,  这说明电机驱动板是好的.  另外, 我单独给IN1和IN2分别接VCC和GND时, 也是可以驱动电机转动的. 这也说明电机驱动板是好的.

现在问题来, 难道是树莓派给电机驱动板的IN口设置GPIO.HIGH时没有生效导致的问题吗?听淘宝卖家介绍, 他已经卖了很多驱动板跟单片机配合, 都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备注: 我使用树莓派驱动L298N这种电机驱动板已经可以工作了,只是这次我换了更大电流的电机,L298N的电流已经跟不上了. 才换成MOS管的的驱动板.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电压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的信号电源你是不是接树莓派的5V去了?树莓派是3.3V IO电平的。

网友:
IO口电流不足开不了光耦?

楼主:
谢谢大家, 的确是大家说的问题.  我已经修正了, 果然是电压的问题, 树莓派IO口我实测3.6V, 所以驱动板要接3.3V的树莓派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