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了个幼儿园考勤机,技术支持不给力,来这边求助!

楼主(2017-10-26):
总疑问:无线路由上网一直很正常,为什么要重启路由器考勤机才能暂时恢复正常工作?

给幼儿园安装微信教育系统,软件平台和考勤机技术支持都不给力,火大,问题解决不了,没办法了,跑家里来求助!

系统大致功能:微信服务器---考勤机设备(安卓系统),家长接送孩子刷卡,微信公众会有提醒,看刷卡人照片;还有很多七七八八线上教育功能!

问题:学生100多个,每天考勤数据经常传个20几个(不一定多少),就卡住,后面的考勤数据都没有上传到服务器!

这两天蹲点总结:只要重新启动无线路由器,考勤数据刷刷刷全部上传过来,之后考勤就正常,到第二天又是不正常!

无线路由TPLINK,新的,我恢复出厂后专用,没有其他设备接入;笔记本、手机上网一直很正常!

另外
排除过程:考勤机重新上电问题依旧、重启服务器问题依旧、考勤机另外连接手机热点数据一下就传上来、考勤机的wifi重新开关、问题依旧

------------------------------
问题继续:时间10月26日晚上20.35,
现象:我现在在现场,测试情况是换路由也没有用,重启路由也不灵了,上传数据非常卡,基本也是停止状态。 换手机热点 就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好点的路由器试试,不建议用TP和D这俩货

明天打算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好点的路由器试试,不建议用TP和D这俩货

这两个货很大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天用你的手机4G做热点,看看能否正常。如果正常换掉路由器。

故障的时候,我切换到手机热点,马上恢复,数据一下就刷上来!
没有长时间挂到明天!

阿莫这里比花了5千的垃圾商家服务都好

网友C:
很可能是设备这边有问题,话说不都是用RFID做考勤么?

网友:
电信封端口相关问题么,改变与服务器传输数据用的端口,或用 (V爱P国N) 通道跟服务器连接传数据试试。

网友:
先换路由器,不行就换个运营商的宽带。

网友:
替换大法一一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可能是设备这边有问题,话说不都是用RFID做考勤么?

就ID 卡考勤

网友D:
貌似和考勤机本身的关系不大。

另外,无线路由器的外网端接是直接接外网,还是经过幼儿园的内部网络之后上互联网?

网友:
给路由器设置每天在半夜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和考勤机本身的关系不大。

另外,无线路由器的外网端接是直接接外网,还是经过幼儿园的内部网络之后上 ...

经过内网

网友:
买企业级路由

网友E:
感觉像你的考勤机 链路出现问题后,可能没有触发重新连接的机制;路由器重启 会强迫你考勤机重连;

网友:
那应该和 运营商以及端口号之类的没啥关系。
似乎是考勤机和路由器之间的兼容性有问题。或者距离太远了。。。
可以尝试改改信道之类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像你的考勤机 链路出现问题后,可能没有触发重新连接的机制;路由器重启 会强迫你考勤机重连; ...

我重新开关过考勤的wifi,重新连接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像你的考勤机 链路出现问题后,可能没有触发重新连接的机制;路由器重启 会强迫你考勤机重连; ...

绝对不是,人家连考勤机都重启过了,考勤机重启不能重连么?

网友:
更改下路由器的WIFI 参数,比如更改40M或者20M带宽,802.11多少也修改下。

稀奇古怪的问题我也遇到不少,因为有些设备跟路由器不太兼容。

网友:
WIIFI的BGN几种模式改改试试

网友F:
这个地方比厂家的技术支持,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地方比厂家的技术支持,还好。

非常好。服务是个垃圾厂家

网友G:
我们小孩的幼儿园也搞了个刷卡的,感觉没有什么卵用,每天还得排队刷卡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们小孩的幼儿园也搞了个刷卡的,感觉没有什么卵用,每天还得排队刷卡

幼儿园大部分都有!第二凭证吧

网友:
改改信道试试看

网友:
WiFi兼容问题不要太平常  连手机都有

网友:
别说安卓专用机了

网友:
路由器也有兼容性问题,我碰到过。联想T200无线连接CISCO EA6300, XP系统可连接,但是不能传数据。WIN7系统正常。后来换了华硕N16,都正常了。

网友H:
幼儿园宽带有问题,不是直接电信接过来的,是二房东,二级路由器下来的,第一级路由器qo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幼儿园宽带有问题,不是直接电信接过来的,是二房东,二级路由器下来的,第一级路由器qos了 ...

什么意思?
我现在在现场,测试情况换路由没有用,上传数据非常卡,基本也是停止状态。 换手机热点 就正常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
我现在在现场,测试情况换路由没有用,上传数据非常卡,基本也是停止状态。 换手机热点 就正常 ...

手机是直接接到公网ip的,幼儿园所谓的外网可能其实是上一级路由器的内网私网地址,这样你再接路由器 出去就两次nat了,当然卡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手机是直接接到公网ip的,幼儿园所谓的外网可能其实是上一级路由器的内网私网地址,这样你再接路由器 出 ...

正常情况 再加三五层都正常

网友J: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
我现在在现场,测试情况换路由没有用,上传数据非常卡,基本也是停止状态。 换手机热点 就正常 ...

做过相关项目,给你几个提示
1.别管你的考勤机支持哪几种标准,无线wifi一律使用802.11b
2.无线信道先用手机软件什么的查看一下空档,然后不要设置自动,必须固定在某个频道
做好这两点再试,如果还有问题,那就是网络运营商问题或者你的考勤机实在是太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I:
正常情况 再加三五层都正常

视频不一定  现在明显是不正常情况 ,多次nat 会造成nat穿越超时

楼主:
试过了,问题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做过相关项目,给你几个提示
1.别管你的考勤机支持哪几种标准,无线wifi一律使用802.11b
2.无线信道先用 ...

改成11b ,模式? 信道问题改过了,一样

楼主:
准备换考勤机主板看看了

发现有线连接也是一样,上传感觉是卡死状态!

直接光纤---猫---路由器--网线连接考勤机,这个网络环境都不行!

难道是路由器出问题?

网友K:
引用 楼主:
准备换考勤机主板看看了

发现有线连接也是一样,上传感觉是卡死状态!

那这样的环境下,卡死后咋操作能恢复正常呢?

网友:
换宽带了

网友:
考勤机还不如,用钉钉打卡

楼主:
引用 网友K:
那这样的环境下,卡死后咋操作能恢复正常呢?

远程重启WIFI路由器,可以正常上传一批考勤数据回来,上传完,有卡住了,在重启WIFI有可以上传,只要一卡住,重启wifi路由器就会正常一下

楼主:
200M光纤,电脑的上网那速度,简直是飞的感觉

网友:
换个DNS地址

网友L:
换个老点的路由器。。。这样的情况我见过了。考勤机用的肯定不是完整的WIFI模块,是嵌入式阉割版的。而你的路由器功能太先进。

楼主:
引用 网友L:
换个老点的路由器。。。这样的情况我见过了。考勤机用的肯定不是完整的WIFI模块,是嵌入式阉割版的。而你的 ...

目前现象很诡异,主板换了再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现象很诡异,主板换了再看看

换了主板就好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了主板就好了 ?

问题依旧!

跟踪问题如下:

1、现在远程重启路由器能正常一会儿,又异常,重启后又正常

2、TPLINK应用里面有个“自动清理” 自动清理后也可以正常(刚刚试了一次,下午再试一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L:
换个老点的路由器。。。这样的情况我见过了。考勤机用的肯定不是完整的WIFI模块,是嵌入式阉割版的。而你的 ...

估计还是要回到换路由器看看,前几天换的路由器可能观察现象不够充分,排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依旧!

跟踪问题如下:

呵呵。。
你做的这个项目真窝心。。
这现象比较像是和无线路由器的兼容性出了问题。但是呢。。。有线的也有问题就不好解释了。

网友M:
考虑到有线也同样问题
让电信过来解决问题吧
把光猫改为路由模式
然后还不好就真的是上面说的电信封端口封协议封流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考虑到有线也同样问题
让电信过来解决问题吧
把光猫改为路由模式

最近都是手机端在考勤时间,重启无线路由器就正常一下,下午放学考勤在重启路由器,又正常一下

楼主:
有线接入 和换路由 可能验证不够充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换个老点的路由器。。。这样的情况我见过了。考勤机用的肯定不是完整的WIFI模块,是嵌入式阉割版的。而你的 ...

换了主板 还是一样问题!

装了一个早年的TP 热点设备,还是一样!

远程重启无线路由能马上恢复正常一会儿!

无奈了,打算设置路由考勤时间定时重启!

网友N:
        你这个问题,我想了一下。有一个我自己的例子:
        我按照论坛上面有人的推荐买了 深圳亿典 的盒子看电视,是通无线连接网络的,以前是用得TPlink的比较旧的型号, 150M带宽。去年 看到一个朋友 卖Dlink 750M 的无线路由,型号貌似DIR8XX 的,于是更换了。之后 手机啥的都可以顺利连接,但是那个亿典的电视盒经常出现 无线不能连接,每次开机几乎都不能连接,进亿典的设置菜单多次连接只能偶尔连接上,   最好是重启路由器,重启亿典盒子,2-3次才能连接。太麻烦了,于是重新把老的TPlink路由器换上去,那个亿典盒子无线连接非常顺利,都是能自动连接。
        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曾经把2个路由器的配置界面打开,一项项主要配置进行对比,以TPlink的为基准设置,保存后, Dlink路由器还是不能和亿典盒子正常连接。
        究竟什么原因,现在也没查出来。建议楼主用幼儿园自己的路由器上面引出 有线网线 连接到考勤机试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这个问题,我想了一下。有一个我自己的例子:
        我按照论坛上面有人的推荐买了 深圳亿典  ...

幼儿园现在拉线 环境不允许了,动作太大,比较麻烦!之前临时拉线,也没有充分验证!

打算考勤机网线接个无线桥接,在通过无线连接wifi试试看!

晚上过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