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软件提示缺少MSRD3X43.DLL如何解决?

楼主(2017-10-26):
如题,从网上下载了一个,放到windows/system32下面,仍然解决不了,我现在版本是win64

网友:
放软件exe目录下试试

网友:
使用 管理员账号 重新加载运行 试试

楼主:
谢谢回复,我试试;因为提示system32下无此文件,所以只放这个目录了

网友A:
别上当了,放syswow64里面才对!因为微软的搞笑的兼容性理由,在64位系统system32里装的是64位的系统文件!32位的版本装在syswow6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上当了,放syswow64里面才对!因为微软的搞笑的兼容性理由,在64位系统system32里装的是64位的系统文件! ...

谢谢指导,明天去了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明天去了试试

微软这样完全是绕人。名字里带32的装64位版本的文件,名字里带64的反而装32位版本的文件。唉…

网友:
放软件目录里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只要按管理员身份运行就不报错了,谢谢各位热心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