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在漫反射电路感应距离不理想,求一个0.5米的感应电路

楼主(2017-10-26):
现在用是分体式红外发射接收管,5V电源, AD转换后给单片机检测。
感应距离只有10cm 左右,无加放大电路。
要求有0.5米,主要是用于检测人体靠近。

网友:
vl6180  我正在用

网友:
VL53L0X...?!

网友A:
假马家有那种黄色的,10--80cm,我试过很多,距离通过屁股上的电位器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马家有那种黄色的,10--80cm,我试过很多,距离通过屁股上的电位器调整。 ...

马桶那个是什么来的?也是这种 黄色12V的??

楼主:
刚才看了马家的,一百多,,,,,,这个价格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马桶那个是什么来的?也是这种 黄色12V的??

E18-D80NK,某宝

网友B:
10cm也太近了点吧?
我试验过的不加放大器
最远可达到0.4m(40cm)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cm也太近了点吧?
我试验过的不加放大器
最远可达到0.4m(40cm)呢

说你一下你的电路,,,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看了马家的,一百多,,,,,,这个价格不行,

不需要 你要模块还是要芯片
芯片10多块就好了

网友C:
有个stc8脚的玩具板,功能做的不错

楼主:
空间不够,只有30,这个有45mm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stc8脚的玩具板,功能做的不错

一套成本在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你一下你的电路,,,谢谢!

发射管用38KHz驱动
接收用一体化接收头

发射用51的任意一个脚加8050
接收挂在INT0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射管用38KHz驱动
接收用一体化接收头

看到别人的一个图,不知道程序要怎么写才比较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