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电动车用48V12AH铅酸蓄电池,超威还是天能,还是其...

楼主(2017-10-27):
电动车用48V12AH铅酸蓄电池,超威还是天能,还是其他,谢谢

网友:
没什么区别吧,只要别买到翻新的

楼主:
如何识别是否翻新?

网友:
自己DIY个钛酸锂,钛酸锂不怕低温,循环次数多,NB之作。。就是贵。

网友:
电动车用铅酸蓄电池里面的水很深,只要不是亲眼看着他从原装生产线上下来,非转业人士,没有检测仪器很难辨认是不是翻新的(尽管翻新的可能性很大)。只能是购买时和老板定好了,在包换期限内,性能下降了怎么整。

网友A:
这个不是应该首先问哪里找正品吗?我绿源的原车电池用了2年半还能开40km。官方换电池要720

网友B:
论坛以前不是讨论过,松下的铅酸电池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以前不是讨论过,松下的铅酸电池最好

主要是没有可靠的途径啊

网友:
上官网找代理商地址

网友C:
铅酸的水很深。行内分的都很细,周转的,维护的等等。据说以前的电极是铅锑的,更耐用些,现在的基本都变铅锌还是啥,反正是偷工减料了。我给家人和朋友换了几次电池。超威的明显都没以前好用了。有条件的话自己DIY 锂电组的吧。我认识的几个修车师傅自己的车都改成锂电的了。 虽然贵点,但续航更足,输出更强(爬陡坡很轻松)。控制器不需要改,换个充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
上狗东啊,厂家派人来给你换好,旧的回收,多省事

网友:
超威的是软包电芯,容易鼓包寿命短。还是选天能吧,它是13串18650组合起来的,效果更好,不过如果你原车的控制器带低压保护的话,电池容量不能充分发挥出来。如果能自己焊接18650,最好是做成14串的。

网友:
二手东上买过个超威的锂电, 用了八个多月, 鼓了, 拆开一看软包的鼓了两片, 漏了一片. 再不选超威了

网友:
我广西南宁的
我们这里同参数下天能比超威贵50块

网友:
不要贪便宜 不要贪便宜!!!!!我就TMD上当了

网友:
超威的便宜一点,但是容易鼓包,天能的鼓包风险小,但是有点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应该首先问哪里找正品吗?我绿源的原车电池用了2年半还能开40km。官方换电池要720 ...

你是电摩吧,我津阳光一年不到就只能骑30-40km了

楼主:
原48v12AH铅酸电池,换48v12AH锂电的话,驱动600W电机不知是否合适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是电摩吧,我津阳光一年不到就只能骑30-40km了

电驴  60v20ah的,新的时候60km没问题

网友:
本人原来做车载充电机的,亲自跑到湖州(长兴)天能和超威做充电曲线认证,质量我不清楚,但是同样容量的电池天能的实际储电量比超威的要高

网友E:
到生意好的修车铺去换吧。市面上不可能都是翻新电池吧,否则超威天能生产的那些电池都卖哪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到生意好的修车铺去换吧。市面上不可能都是翻新电池吧,否则超威天能生产的那些电池都卖哪里了? ...

问题都是一个鸟样,怀疑厂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铅酸的水很深。行内分的都很细,周转的,维护的等等。据说以前的电极是铅锑的,更耐用些,现在的基本都变 ...

DIY有好的推荐吗?

网友:
用锂电吧,用了锂电你就再也不想回到铅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驴  60v20ah的,新的时候60km没问题

我的小电驴,某宝买的,48V,12AH,半年多了,我一个人骑,现在充一次电可以跑35-40公里以上。

网友:
补一句,是原车配的最便宜的同道电池。

网友(2017-12-11):
锂电DIY的话谁有靠谱的购买渠道么?

网友F:
我上个月组的钛酸锂4820替换原车同容量铅酸,极速比原来提高6km,续航增加30km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上个月组的钛酸锂4820替换原车同容量铅酸,极速比原来提高6km,续航增加30km

请教楼上,用的哪款钛酸锂电池,保护板用的蚂蚁板还是别的,也跟风入了些2.4v20ah的洋二钛酸锂,准备组12v的来玩玩。据说钛酸锂温度不能超过50度,否则容易鼓包。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楼上,用的哪款钛酸锂电池,保护板用的蚂蚁板还是别的,也跟风入了些2.4v20ah的洋二钛酸锂,准备组12 ...

东芝的,没用蚂蚁的,蚂蚁板均衡电流太小,功能繁杂价格贵,没必要。用的一款5a均衡电流的组合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