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3D打印的设计【蓝牙智能开关】

楼主(2017-10-27):
「蓝牙智能开关的设计灵感」目前的智能开关都是基于WiFi控制(需要有WiFi热点),在配置上很不方便故设计此作品,该设备采用便携直插设计,即拆即用,无需额外设备即可控制家庭常用电器,简单方便!
【设计开始】
1.根据功能画出设备的结构图,如下所示:

2.根据结构图设计电路图,如下所示:电源部分

蓝牙部分:BLK-MD-BC04-B

主控部分:Arduino-Pro-Mini

3.开始采购备料:
①Arduino-Pro-Mini + USB烧录器
②BLK-MD-BC04-B + 蓝牙指令集手册
③其他电路图中的元件,如:电阻,电感,电容,二极管,三极管,继电器,微动开关,双色LED等等。。。
④相关软件,如:SolidWorks,Cura,Magics,Arduino相关等等。。。
⑤3D打印机及耗材

买的一堆元器件,多买了好多其他的用不到的,网购就是这种感觉;P

洞洞板裁切好形状,开始焊接咯,3D打印外壳!

反复调试后,把控制板与主板焊接在一起,(3D打印机制作见另一帖)

调试程序代码部分

最终效果图片

继续深度开发,并送上福利!!!
【第一代蓝牙开关】模型下载地址

【第二代蓝牙开关】模型下载地址

继续进行,将设备进一步完善。重新优化设计电路图纸,并画电路图制板。
第二代蓝牙开关主板制板完成,如下图:

焊接电子元件

开始打印并组装

完成组装,安装螺丝固定

最终效果

网友:
壳体打印的挺好

网友A:
把工作流程还没讲清楚呀

楼主:
自己制作的3D打印机,调试的要精细好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工作流程还没讲清楚呀

步骤完善中

网友B:
打印效果不错,楼主让你的3D打印机露露脸,好想弄一台。

网友:
我还在3D打印机坑里。
挤出机调试的走丝长度是对的,可是打印还是感觉出料多? flow都调到20%。不知道那不对。

网友C:
高压与低压线路离那么近,你不怕它发火吗

网友:
楼主是学生还是已经工作了?

网友:
3d 用什么软件设计的?

网友:
也许过些天 实际应用的时候发现 其实没什么卵用

更多的讨论或许就是外观的设计了

网友:
3D 打印 + 热熔胶.??  敢不敢上10A ~~

网友:
没看到变压器?

网友D:
没看明白,这是用蓝牙控制的开关吗?

wifi是可以远程控制的,蓝牙才十米, 没任何优势,看不出用处。。

当然可当练手。。

网友E:
把你的3D打印机照片拿出来晒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印效果不错,楼主让你的3D打印机露露脸,好想弄一台。

已发新帖,请见本站《精简型CoreXY结构3D打印机设计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明白,这是用蓝牙控制的开关吗?

wifi是可以远程控制的,蓝牙才十米, 没任何优势,看不出用处。。

这个蓝牙遥控比较方便的是可以用手机更新固件,随意更换控制方法,而且现在是设置的人在开关三米内自动开启,离开自动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压与低压线路离那么近,你不怕它发火吗

开关是小负荷运行的,不能接大功率设备,不然继电器都断不开了,送给朋友和自己的都已经用了快一年了,已经习惯了,而且好玩的地方就是我把每次控制的新点子的BIN固件给朋友发过去,通过蓝牙就能升级成不同玩法了!!!

网友:
即使是220V电路,依然不忘铺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你的3D打印机照片拿出来晒晒

3D打印机的帖子已开,大家可以到另一帖看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