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简型CoreXY结构3D打印机设计

楼主(2017-10-27):
本人接触3D打印很长时间了,由于市面上销售的3D打印机不是打印尺寸不合适就是精度和价格叫人无法接受,所以决定自己设计一台适合自己的3D打印机。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学习了解,最后决定设计一款CoreXY结构的桌面式3D打印机。于是自己的【3D打印工作室】由此成立,3D打印机制作开始。

【3D打印工作室】靓照展示,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环境呀!

1:安置3D打印机的空间,请忽略桌子上面的图片!

2:开始设计3D打印机的模型,本人擅长使用SolidWorks开始画图!

3:根据自己的设计图购买原料,由于设计的零件都是标准件,所以很容易就能买到!
忽略详细拼装过程,只需按照设计图一点一点上螺丝即可。

效果不错吧,再来一张不同角度的,对了有些打印件是网上叫人打印的,有条件可以弄成金属的最佳!

4:开始弄电路部分,Atmega2560 + RAMPS1.4作为3D打印机的核心,首要任务接线!
接线参考示意图可参照如下所示:【单打印头电路连接图】

接线参考示意图可参照如下所示:【双打印头电路连接图】

主板参考示意图可参照如下所示:【主控板图】

主板参考示意图可参照如下所示:【驱动板图】

5:【固件参数调试】是最关键,也是最核心部分!
其中用到的软件有:Arduino IDE(下载固件代码到机器),Repetier(3D打印机的固件),Cura(切片软件)

调试固件的参数与设置,并校验打印精度与误差!

6:完成调试后进行试机打印!

底部打印细节图片

中间部分打印细节图片

顶部打印细节图片

完成效果,是不是很不错呢!最后晒晒打印机各个角度的靓照!

【正面展示】

【侧面展示】

福利送上,打印机模型图

下面是开始各种打印

网友:
估计楼主正在编辑中。

楼主:
被限制了数量了,晕!!

网友:
脑补图片应该很精彩

网友:
也想做台3D打印机玩玩,图纸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等着看图

网友:
呵呵,没图。不爽。明儿再说。

网友:
图片很清晰,机器挺漂亮

网友:
这个结构好像那个写字机器,绘图人结构,

网友:
没有图,你们怎么看到的,我的眼神不好吗?

网友:
真漂亮,这个打印机

网友:
楼主是用佳能相机拍的吗?好清晰,微距拍得也很好。

网友:
看不到图片啊

网友:
坐等图片我的CoreXY吃灰中

网友:
那三个喜洋洋好可爱呀。

网友A:
楼主的精简是简约风格的,

网友:
另有一种风格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精简是简约风格的,

真厉害,不小心就被你发现了哟!!!

网友:
现在不少的CNC和3D打印开源项目都是基于Arduino的。

网友B:
CoreXY式的结构是不是有一个地方皮带会交叉,怎样防磨?

网友C:
有无套件出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CoreXY式的结构是不是有一个地方皮带会交叉,怎样防磨?

高低错开的,碰不到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无套件出售?

同问…………

网友:
有套件出售?

网友D:
同问有套件吗?

网友E:
G代码用什么生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问有套件吗?

自己设计的机子供给自己的工作室使用,自己的设计图已经分享出去了,大家可以参考我的设计自己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G代码用什么生成的?

使用的是最流行的CURA和S3D切片来生成Gcode代码!!

网友F:
唉,自己搞了一个结果AL那个热台不平忙起来就没再折腾了吃灰2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唉,自己搞了一个结果AL那个热台不平忙起来就没再折腾了吃灰2年了。。。

关键必须要求平台够稳定才好调整,不然每次矫正的都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