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电路分析

楼主(2017-10-27):
图中第一级运放是加了偏置的反相放大电路,第二级就看不明白了,请大家指点下!非常感谢!

网友A:
第二级是施密特比较器

楼主:
R43和D3在这里是什么作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级是施密特比较器

现在测出各端子电压情况是:运放1端1.95V ;  3端0.98V;  5端0.97V;   6端1.95V;  7端0.65V;  这个施密特低电平应该是接近0V输出的,怎么是0.65V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测出各端子电压情况是:运放1端1.95V ;  3端0.98V;  5端0.97V;   6端1.95V;  7端0.65V;  这个施 ...

pa2是不是有外部来的灌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2是不是有外部来的灌电流

PA2 又接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