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可以如何通过网络变压器直接高速通信, 距离80米?

楼主(2017-10-27):
如上图LED控制器. 带散热片的是xc3s200A, 通过两个网络变压器, 接收上一级FPGA信号, 再通过80米网线, 传给下一级FPGA.  依次连级多个FPGA.

网友:
这个就是模拟的千兆以太网模式,速度还是很快的。同时现在很多还可以直接利用千兆网的电脑来连接和配置这种LED卡

楼主:
模拟的千兆以太网模式?  稳定吗, 我之前用RTL8212这种千兆PHY来传递网络信号, 现在可以用FPGA直接驱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拟的千兆以太网模式?  稳定吗, 我之前用RTL8212这种千兆PHY来传递网络信号, 现在可以用FPGA直接驱动了? ...

都是IP核移植的,自己写可费劲了。

网友:
距离远用光纤是否比网络更合算?还不怕雷击

网友:
不可能是千兆的,这个设计方案应该是fpga直接输出差分信号,估计过个10~50Mbps的信号还是可能的

网友:
FPGA直接驱动 千兆PHY 岂不更好?用千兆MAC驱动千兆PHY岂不更好?  直接发MAC包就是了, IP协议之类的不要了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见过,一般都是中间加个PHY芯片,不过用FPGA输出LVDS信号,实际测试能稳定传输几米,不知道这个80米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
简单考虑了一下,

过以太网变压器,信号要直流平衡且具有一定的频率。

10Base-T是基带直接捅出来的,简单的曼彻斯特编码;接收端直接过采样就好。类似于UART。信号频率10MHz。
100Base-Tx是先8B10B然后MLT-3编码后捅出来的,信号频率大约32MHz左右。MLT-3 FPGA没办法直接收发。
1000Base-T这个太麻烦,FPGA的实现成本太高。

所以,用网线也即是跑在100M的频率上,
发送端很有可能是CMOS互补输出串限流电阻直接输出;频率在30MHz左右;直接曼彻斯特编码或者8B10B,保证直流平衡;接收端过采样处理一下。

有兴趣就拿万用表和示波器测量一下呗,很容易看出来用的什么电平的;或许能看出来跑的大体什么协议。

网友:
上淘宝看了类似的全彩驱动卡,有些是千兆网卡直连通信的,,带有独立phy,兼容千兆交换机

这东西贼便宜,80一张有自带交换机的千兆网卡,和一堆O的FPGA

网友:
因为便宜,省一个PHY那就是纯利润。话说这个卡量大的出货每个月十万计,里面的FPGA零售价格不低,量大才这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