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用过Rn8209做过电能表的大神

楼主(2017-10-27):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直流电流表,用的锐能微的8209芯片。但这些算法实在头疼。有做过的大神联系下我,买个程序,用的是stm32。只要有读取电流和直流校表算法就ok。小弟很穷,所以呢请那些想大赚一笔的就算了。我qq452414134

网友:
https://github.com/yejundoudou/RN8209-

网友:
都是用了电能芯片了,还算不出电流电压来?

网友A:
这个芯片只能交流吧?直流可以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只能交流吧?直流可以么?

测直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直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有的芯片就不能检测直流,所以有问题

网友C:
这个可以测直流,上次做过直流电能表

网友:
标记下,rn8209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测直流,上次做过直流电能表

求技术支持

网友:
居然还能测直流电流,学习了。
问芯片厂家要技术资料、应用手册和Demo程序,RN8209分16脚的C版和24脚的D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下大神,今天做好了测试的板子,用个usb转串口模块接到8209c的rx tx。可是呢发送就返回什么,头疼死了,这个是哪的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直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你好,请问一下你用过这芯片么,看你淘宝店有卖直流的表,能否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下大神,今天做好了测试的板子,用个usb转串口模块接到8209c的rx tx。可是呢发送就返回什么,头疼死了 ...

串口好像要校验什么的,我用的SPI,方便快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一下你用过这芯片么,看你淘宝店有卖直流的表,能否提供技术支持? ...

我做仪表的,一定用过了啊,用这个IC测交流,也测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