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移植本论坛的dwm1000 读取id号错误 ?

楼主(2017-10-27):
你好,我移植 ex_02a_simple_rx_Keil_F4_TFT 这个历程,读取 dwm1000 模块的id 号,读出来的是

read device id ...  0xBC950360

看资料dwm1000 的id 号是 0xDECA0130,怎么读出来的不对啊,初始化代码如下:

初单片机使用stm32L031K6

主频32MHz,
8KB-RAM,
32KB-flash

使用的 hal 库,目前这个 L031的单片机貌似没有标准库

使用的 hal 库,目前这个 L031的单片其他的读取 id 代码就是你历程里面的代码了

dwm1000 模块,GPIO6//GPIO5 两个管脚悬空,没有接外部上啦电阻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p;highlight=dwm1000  就是这个里面的历程

void MX_SPI1_Init(void)
{

  hspi1.Instance = SPI1;
  hspi1.Init.Mode = SPI_MODE_MASTER;
  hspi1.Init.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
  hspi1.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IT;
  hspi1.Init.CLKPolarity = SPI_POLARITY_LOW;
  hspi1.Init.CLKPhase = SPI_PHASE_1EDGE;
  hspi1.Init.NSS = SPI_NSS_SOFT;
  hspi1.Init.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 这个地方,我改成128,256也是一样的结果
  hspi1.Init.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hspi1.Init.TIMode = SPI_TIMODE_DISABLE;
  hspi1.Init.CRCCalculation = SPI_CRCCALCULATION_DISABLE;
  hspi1.Init.CRCPolynomial = 7;
  if (HAL_SPI_Init(&hspi1) != HAL_OK)
  {

  }
}

void HAL_SPI_MspInit(SPI_HandleTypeDef* spiHandl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if(spiHandle->Instance==SPI1)
  {
  /* USER CODE BEGIN SPI1_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SPI1_MspInit 0 */
    /* SPI1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SPI1_CLK_ENABLE();

    /**SPI1 GPIO Configuration
    PA5     ------> SPI1_SCK
    PA6     ------> SPI1_MISO
    PA7     ------> SPI1_MOSI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0_SPI1;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USER CODE BEGIN SPI1_MspInit 1 */

                // Set CS high

  /* USER CODE END SPI1_MspInit 1 */
  }
}

/*
***************************************************************************************
* 函数名称:SPI_ReadWriteByte
* 函数功能:读写一个字节
* 参数:
*       TxData: 要写入的字节
* 返回值: 读取到的字节
***************************************************************************************
*/

uint8_t SPI_RW(SPI_HandleTypeDef *hspi, uint8_t TxData)
{
  uint8_t Rxdata;

  HAL_SPI_TransmitReceive(&hspi1, &TxData, &Rxdata, 1, 1000);

        return Rxdata;                              //返回收到的数据
}

网友A:
你先用逻辑分析仪看看spi 有没有正确的波形出来吧。
dwm1000 reset 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用逻辑分析仪看看spi 有没有正确的波形出来吧。
dwm1000 reset 了吗?

终于搞定了,原来搞硬件的工程师,没有吧 这个模块的 gpio5/6管脚拉高,最后拉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