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17-10-28):
错误是这样形成的:开始时先在HARDWARE目录下建了一个子目录DSP_LIB,又把文件cr4_fft_64_stm32.s加进去了,后觉得不合适,将子目录DSP_LIB和文件cr4_fft_64_stm32.s都删去了。另外单独在工程中重建了一个目录DSP_LIB,将文件cr4_fft_64_stm32.s加了进去,但编译时为什么还要取找那个原先建的目录和文件呢?如何才能让编译时在新目录中找呢?求解。谢谢高手指教。

图一是报错的信息;图二是新建的目录和添加的文件;图三是已删除了原来建的DSP_LIB:

网友A:
提示很明白了,说是在HARDWARE下面找不到这两个文件,你将目录重新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首先,标题要修改一下。这个标题不够清晰。
其次,关掉再重开 MDK,重新编译试下。
或者 rebuild 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很明白了,说是在HARDWARE下面找不到这两个文件,你将目录重新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

具体怎么操作呢?我折腾了好久都不行。

网友:
另外字体不要调整。
去看看版规吧。「阿莫电子论坛版规(最新更新2017-04-16),避免ID被封锁必读!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操作呢?我折腾了好久都不行。

keil的那个设置界面,就是设置设备信息调试信息那里有个c语言设置,里面可以设置路径的

网友:
文件重添加一次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
问题解决了,只要把HARDWARE和DSP_LIB两个目录里的文件卸载重新添加就可以了。

网友:
标题!标题!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