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步进电机的四根线最多能拉多长啊?

楼主(2017-10-28):
步进电机的四根线最多能拉多长啊? 我想拉个5米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拉100米都没问题,只要您驱动够猛!

网友:
5米这么长,我貌似都是1米之内。

网友:
我们正常的接3没发现有问题,有个项目接过8米的,具体还是要看驱动器吧

网友:
搜了下网上,松下的伺服最长是15米。有人还说100米都没问题。

网友:
看导线电阻啊,大根的金丝做导线估计100米,^_^

网友:
可以啊,驱动线又不是信号线,它又不怕干扰,线径用大点就行,线电阻越小越好

网友:
横流斩波动,线再长电流也不会有衰减,线缆电阻造成的电压损耗远不及电机反向电动势高吧,只要驱动电压够高就行!

网友A:
1300×2400的广告雕刻机,齿条机,X轴和Z轴的线估计接近10米了吧

网友:
我拉过10米,工控设备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300×2400的广告雕刻机,齿条机,X轴和Z轴的线估计接近10米了吧

貌似电机只要一端吧。。

另外雕刻头驱动盒应该在主轴附近,要不然几khz交流电传过去也没劲了。

所以我认为,导线越长,能驱动的频率也越低。几百hz高压驱动还是有可能到几百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电机只要一端吧。。

另外雕刻头驱动盒应该在主轴附近,要不然几khz交流电传过去也没劲了。

一端是什么意思?
我的机器的四个驱动器(Y轴有2个)和主轴变频器都在一个配电箱里面的,就放机器旁边的

网友:
有驱动器和电机在一起的步进电机就跑两根电源线一个数据线

网友:
伺服电机的话是受限于编码器线的长度,编码器有很多种类型....

网友:
我用罗克韦尔自动化的各种系列伺服电机非常多,几十米的电缆很常见

网友:
步进电机基本上都是电流驱动的,只有驱动器电压够,连线很长都可以的。

网友:
到目前为止,步进最长拉过20米,伺服12米,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网友:
我们做项目常常超过50米,有时候达到120米,多达数百台,驱动器电压7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