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1 ,P12 ,P13 口的菜单加减是干什么的?

楼主(2017-10-28):
                                                                                            这里是程序部分

void main()
{
         init_eeprom();                              //读eeprom数据
   time_init();                                //初始化定时器
   showw();    //显示问候语 和名字

        while(1)
        {

                   key();
                //====================yemian==0时 进入工作状态=================================
                         if(yemian==0)
                        {
                                if(flat==1)
                                 {
           flat=0;
                                         lcd_init(); //初始化

                                         display(0x00,'T') ;    //Temp
                       display(0x01,'e');
                       display(0x02,'m');
                                         display(0x03,'p');
           display(0x04,':');

                                         display(0x08,0xdf); // 度
                       display(0x09,'C');

                                         display(0x40,'H') ;    //Humi
                       display(0x41,'u');
                       display(0x42,'m');
                                         display(0x43,'i');
           display(0x44,':');

                                         display(0x47,'%');
                                         display(0x48,'R');
                                         display(0x49,'H');

                                         display(0x0c,'T');
           display(0x0d,':');
           display(0x0e,WenDu/10+0x30);  //报警温度
                       display(0x0f,WenDu%10+0x30);

                                         display(0x4c,'H');
           display(0x4d,':');
                                   display(0x4e,ShiDu/10+0x30);  //报警湿度
                       display(0x4f,ShiDu%10+0x30);

          }

                         if(flag_300ms == 1)
                     {
                             flag_300ms = 0;
           receive();

                                         display(0x05,TH/10+0x30);  //温度显示
                       display(0x06,TH%10+0x30);

           display(0x45,RH/10+0x30);  //湿度显示
                       display(0x46,RH%10+0x30);

           warn();
                     }

        }

网友:
p12、13、14菜单设置按钮

网友A:
我想做一个合格的二楼,可是我不知道楼主在说什么。。言归正转,看起来是个温湿度监控器,带报警功能,那三个键可能是用来设置温湿度报警阈值的,程序不全

网友:
设置参数的,设置的啥参数,看他的key();就知道了。

网友B:
你这程序都没看到P11 12 13的语句  ,你进KEY里看 。猜应该是设定温度湿度报警的阀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程序都没看到P11 12 13的语句  ,你进KEY里看 。猜应该是设定温度湿度报警的阀值。 ...

是的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做一个合格的二楼,可是我不知道楼主在说什么。。言归正转,看起来是个温湿度监控器,带报警功能,那三 ...

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