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控为ILI8961的lcd如何用stm32驱动

楼主(2017-10-28):
我知道stm32f103点80并口的lcd,这款lcd没有什么思路,难道是通过32的i2C与LCD通信?不知道怎么配置,求大神告知,附上lcd的规格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rgb接口呀,io或者fsmc都可以

也就是说只要把IO配置cs ,scl ,sda, rs(数据/命令),通过sda传8位数据就可以了?还有就是(数据和命令切换的lcd引脚上没这个pin定义啊,怎么弄)

网友B:
SCL,SDA 只是控制ILI8961 的寄存器而已,刷屏需要8BIT 数据线,另外加控制信号。另外需要注意这个屏刷数据时要用 Delta 模式,我之前按照 Stripe 模式一直刷的有问题,后面问过厂家才知道要用Delta 模式,感觉他们的 Stripe 模式好像不起作用。

网友C:
这个驱动是串行8bit- RGB,SPI只是用来对寄存器的控制,不能传送显示数据,显示数据是通过8BIT串行传入

网友D(2017-12-27):
引用 网友C:
这个驱动是串行8bit- RGB,SPI只是用来对寄存器的控制,不能传送显示数据,显示数据是通过8BIT串行传入 ...

这个串行rgb,用mcu的lcd控制器驱动,还是用io模拟时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串行rgb,用mcu的lcd控制器驱动,还是用io模拟时序

要用LCD控制器,模拟的太复杂,

网友E(2018-09-08):
引用 网友C:
要用LCD控制器,模拟的太复杂,

LCD控制器?这个LCD模组里面已经包含了ILI8961驱动IC
你说的LCD控制器是STM32这端的吗?需要用哪个型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E:
LCD控制器?这个LCD模组里面已经包含了ILI8961驱动IC
你说的LCD控制器是STM32这端的吗?需要用哪个型号? ...

ILI8961只是一个TFT驱动IC,用的是RGB 通信方式的,控制器是显示数据的处理,带显存,图像帧频处理等,比如那些能实现MCU通信但是的驱动芯片,是自带LCD控制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ILI8961只是一个TFT驱动IC,用的是RGB 通信方式的,控制器是显示数据的处理,带显存,图像帧频处理等,比 ...

感谢回复!
这几天看了些资料,将自己理解的东西写在这里,你看看我理解的对不对?不对的地方请指出来,避免误导了后面的人

例如ILI8961是8bit-RGB接口液晶屏分辨率为240*960,无内置显存,SPI接口用来设置参数,RGB口用来传输图像数据。

如果使用不带LCD控制器的MCU来驱动,那么需要这个MCU自建一个240*960*8bit的内存区域存储图像数据,然后用一定的频率去刷新液晶屏。例如50HZ或60HZ?刷新需要STM32根据RGB接口时序,操作IO口来完成数据的传输。
这个方案占用内存(240*960*8bit = 225KByte)、非常占用MCU时间,几乎无法完成?

如果使用带LCD控制器的MCU来驱动,那么同样需要这个MCU自建一个240*960*8bit的内存区域存储图像数据,然后根据MCU手册配置LCD控制器,LCD控制器会自行刷新液晶屏,不需要MCU操作IO完成数据传输。
这个方案同样占用内存,但液晶屏操作由LCD控制器完成,MCU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再液晶屏上。

如果使用不带LCD控制的MCU + LCD控制器IC(例如SSD1963),那么MCU不需要建显存(SSD1963包含显存),MCU只需要将数据送给SSD1963就完成任务了。

还有很多液晶屏,自带显存并提供8080接口,MCU使用FSMC控制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回复!
这几天看了些资料,将自己理解的东西写在这里,你看看我理解的对不对?不对的地方请指出来, ...

是的,大概是这样的解析

网友(2019-03-05):
引用 网友B:
SCL,SDA 只是控制ILI8961 的寄存器而已,刷屏需要8BIT 数据线,另外加控制信号。另外需要注意这个屏刷数据 ...

在么,你是用什么方式驱动ILI8961的,或者换句话说是,用的啥单片机,怎么连接的,串口rgb好像很操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