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缸水一晚消失了一半,是被电解了么?

楼主(2017-10-29):
如上图,昨天加水加到了黑线的地方,今早上起来,水少了一半,到了绿线的地方。

一晚上加热棒一直开着,由于功率不够,用了两个同型号的加热棒,一晚上时间,水就少了一半。百思不得其解,,,

现在在家上水,试试。

测试:用万用表测试了下,加热停止的时候,两个加热棒金属部分上有12V和11V左右的电压,加热开启的时候,有3V和4V的电压,但是对地均无电流,只有不到0.1mA。

电解的话没有这么快吧,少了有两升水。

查了一下昨晚的温度数据,一直维持在24.5-25之间,设定的是25.也就是说没有过温蒸发太多。

在补充一点,在前天晚上,同样开了一晚上,水没有减少,但是鱼全死了,十几条。水冶是有点浑浊,我以为是好几天没换水,造成鱼死的,现在好像不是。

PS:半夜无梦有习惯,也没起来喝水。

附上电路,电源12V,nmos用的AO3400,控制电压3.3V,两个12V15W(阻值12欧左右,并联6欧左右)的电热丝并联在第一个端子上,A1、A2连着。

这是今天早些时候的截图。那个黑的,是ds18b20,那个保护壳,跟地并没有连接。

网友A:
电解耗能很高……再说你的鱼缸水离子浓度肯定不高,电解也没那么快。如果那个房间空气流动很大,水是挥发快(你还加热)。但根据楼主描述,这样太快了,我都怀疑是一大队老鼠跑来喝水,哈哈,前提是没漏液,或者回流

网友:
你梦游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解耗能很高……再说你的鱼缸水离子浓度肯定不高,电解也没那么快。如果那个房间空气流动很大,水是挥发快 ...

我也纳闷呢,谁是一滴都没撒,室温晚上也就十来度,也没风,地上也没水,哎。好奇怪。

网友:
嗯,有莲蓬鬼话的感觉,楼主,求更

网友:
楼主晚上,弄个夜视摄像头看看,虽然成本高……万一梦游了呢?^.^

网友:
再放几次 看是不是每天晚上都会少?

网友:
走进科学?

网友B:
如果放了打氧机的话,气体会带走很多水.

网友C:
楼主可以白天看着鱼缸8小时,看看水是否也会变少,变少的程度是否和晚上一样

网友D:
电解水水会变混浊,阳极会损耗,有灰绿色的沉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放了打氧机的话,气体会带走很多水.

没放加氧泵,只放了一个过滤,用电机抽水,再送回去。关键水没有撒在外面。

正在测试,看看不不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解水水会变混浊,阳极会损耗,有灰绿色的沉淀

水却是浑浊了,不过不确定是水藻还是其他的缘故。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解水的电流需要好大的,才1毫安电话,根本出不了气体。

电极有压差,就会有电流,就会生成气体,只不过量小,长期还是有气体析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白天看着鱼缸8小时,看看水是否也会变少,变少的程度是否和晚上一样 ...

正在测试,不过没注意昨晚两个加热棒的位置,是否挨在一起等,又重新加了水,一个多小时了,没见有变化。

网友D:
引用 楼主:
水却是浑浊了,不过不确定是水藻还是其他的缘故。

一晚上水藻哪里长那么快,我的鱼缸24小时加氧还有三条小鱼,也没见水下去,最少是不明显,另几天不管水也不混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晚上水藻哪里长那么快,我的鱼缸24小时加氧还有三条小鱼,也没见水下去,最少是不明显,另几天不管水也 ...

昨天清理了一下,今天刷鱼缸,用只擦了下内壁,纸上都是绿色的,但是应该很薄,打眼只看鱼缸的话,看不出来。

网友F:
八成是你的过滤器漏水了
由于漏的不是很严重,挥发的又快,不容易看出来,所以lz一时半会儿没找到原因

别问我为什么知道,我第一天用过滤器也碰到了一样的问题,一个晚上一缸水莫名其妙没了1/3
正常挥发一天去掉个1/30左右吧

网友G:
循环系统里面的水算上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八成是你的过滤器漏水了
由于漏的不是很严重,挥发的又快,不容易看出来,所以lz一时半会儿没找到原因

啊,没看着过滤器漏,过滤器就一个电机,在桌子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清理了一下,今天刷鱼缸,用只擦了下内壁,纸上都是绿色的,但是应该很薄,打眼只看鱼缸的话,看不出 ...

绿色为什么不会是铜绿呢,关掉过滤器,再测,如果还是这样少了就是电解,要不就是过滤器哪里漏水了,按理来说电解也没有这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循环系统里面的水算上了吗?

循环系统,就一根很细的管子,最多两三米常,充其量也就几十毫升级别。

网友H:
打电话给cctv10,他们又能拍2集,楼主发了

网友I:
如果是电解的话,你的加热棒应该已经消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打电话给cctv10,他们又能拍2集,楼主发了

真的假的,,,我要打电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电解的话,你的加热棒应该已经消失了;

加热棒看不出变化来。

网友:
小心火烛,万一氢气被点着了,几百万就没了。

网友:
估计是哈士奇想吃鱼,结果先喝了半鱼缸的水给喝饱了,然后忘了吃鱼!

网友:
这个我百分百支持,也支持 24 楼的说法。

网友:
肯定谁喝了!

网友J:
楼主的PWM是满占空比吗?两个12W的加热棒,加热棒周围局部水温会很高的,甚至可能会会冒微小气泡(试想一下一个30W烙铁有多热),你仔细观察一下。

------------------------
依我目测,这么小的水缸放25W加热棒一晚上,水温肯定不止20多度。

网友:
电解是不可能,蒸发也没那么快。楼主喝掉的可能最大。^o^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PWM是满占空比吗?两个12W的加热棒,加热棒周围局部水温会很高的,甚至可能会会冒微小气泡(试想一下 ...

不是满占空比,温度到了设定温度,就会停。

由于功率不太够,pid只给了一个p,会在设定温度以下基本稳定下来。

网友:
肯定是鱼喝掉了啊

网友K:
其实没少,你去看了,或者测量了,就改变了。

网友:
你测量一下空气湿度呢?空气太干,蒸发速度就快了。

网友:
加热了!!!肯定是挥发啦

网友:
可以上走近科学了   加湿器一晚也就三升水 开空调情况下

网友:
普通加热蒸发敢跟加湿器比速度么

网友:
pwm驱动频率会不会像超声波 ,类似加湿器。加热棒振动挥发了。

网友:
被猫喝了

网友:
应该是鱼忍受不了折磨,大量喝水自杀造成的结果!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其实没少,你去看了,或者测量了,就改变了。

测不准原理吗?

网友:
挥发了,流动的水挥发很快。

网友:
晚上喝了

网友:
半夜控制失灵水煮开了,烧成鱼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测不准原理吗?

是因为水的量子被激发后的结果,变成一个正,一个反的粒子,所以就测不准啦!哈~

网友M:
水被电解的可能性最大,水变混是电解水时的现象,鱼死了也间接说明有可能是电解了。

网友N:
这么小个缸你用30W?加上微电解,鱼不死才怪。。。。。。

网友:
好神奇的装置,能吸取生命力就不消耗水。白天也实验下,还是不是这么神奇

网友:
鱼死了拿出水位低了

网友:
你的泵漏水

网友:
我300L的缸一天要蒸发4L水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么小个缸你用30W?加上微电解,鱼不死才怪。。。。。。

加热棒金属是裸露的,昨天又放了几条鱼,死了六七条,但是水没少,水有点混浊,白色的那种浑浊。

楼主:
引用 网友M:
水被电解的可能性最大,水变混是电解水时的现象,鱼死了也间接说明有可能是电解了。 ...

你看下一楼的两个图,一个是新水,一个是少了一半的。

网友O:
现在这个走近科学节目破解了么

网友:
被鱼喝了!

网友:
被鱼喝了,可以吗?

网友P:
结果出来没有?原因找到没?

网友:
被鱼偷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现在这个走近科学节目破解了么

最近太忙,还没来得及给走近科学栏目打电话。

楼主:
引用 网友P:
结果出来没有?原因找到没?

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找到。。。

我有个疑问,你可以测试一下不开加热棒,开一根加热棒,开两根加热棒,加热棒碰一起,这几种情况分别测试一下,是不是就可以排除到原因了?反正水不值钱。

网友:
被加热棒喝掉了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