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好用的剥线钳和线号打印机

楼主(2017-10-29):
现在已有自动剥线机,但有些传感器的原厂线还是无法上机,只能人工剥线。求推荐一款好用高效的手工剥线钳。
另外求推荐一个性价比好的线号打印机。美规线14AWG-24AWG,谢谢!

楼主:
现在用的手工剥线钳容易伤线,求推荐

网友A:
以前用过这个,挺 不错,对于一些电子线,买工具一定要贵的,不要买个十几块钱然后说这种工具不好用。

网友:
要传感器厂家给你做好线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过这个,挺 不错,对于一些电子线,买工具一定要贵的,不要买个十几块钱然后说这种工具不好用。 ...

现在用的正是这种,伤绝缘皮,然后剥线皮不干净

网友:
用气动的吧

楼主:
线号机选了硕方的,不知道好不好。看网上评论好成
https://item.jd.com/1111393899.html

网友B:
硕方还行吧!用了几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硕方还行吧!用了几个月

缺点就是最大打印6mm直径的热缩管,比较粗的线只能外包出去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