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P1470电源参数的问题

楼主(2017-10-30):
为啥数据手册提供的参数和工具计算出来的参数差这么多,应该相信那个?

网友A:
都一样,只要满足分压比即可。那个电容是为了提高响应速度的。

网友:
这是什么软件啊!

楼主:
mps官方提供的设计软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一样,只要满足分压比即可。那个电容是为了提高响应速度的。

那请问大神,电感呢?应该比较关键,数值差异也比较大,以软件计算为准,还是数据手册为准呀?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大神,电感呢?应该比较关键,数值差异也比较大,以软件计算为准,还是数据手册为准呀?谢谢! ...

1470我记得是700khz,5v输出4.7u就够了,越大纹波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