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相16极无刷电机如何驱动

楼主(2017-10-30):
最近搞了一个3相16极的无刷电机,用DRV11873没有驱动起来,之前用DRV11873驱动3相12极的没问题。16极的和12极的不一样吗?有没有现成的驱动芯片?如果需要自己做驱动的话需要考虑哪些东西?哪位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和MOS驱动芯片(DRV11873)无关,和你的处理器程序参数有关,极对数不一样那么电机转子的参数也不一样,需要设置对应的电机参数

网友A:
如果自己做驱动的话起码需要先了解电机的原理、特性、驱动控制方法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自己做驱动的话起码需要先了解电机的原理、特性、驱动控制方法等

多谢,现在电机的电流不是很大,并且是无感的。用MOS加反向电动势控制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现在电机的电流不是很大,并且是无感的。用MOS加反向电动势控制可以吗 ...

如果是开环那就简单,无感电机启动是难点,反电动势检测是可以的,如果要求精确的位置控制或者速度控制可以加编码器作为位置闭环、速度闭环,如果对力矩有要求那就需要电流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开环那就简单,无感电机启动是难点,反电动势检测是可以的,如果要求精确的位置控制或者速度控制可 ...

多谢指导,我再看看其他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开环那就简单,无感电机启动是难点,反电动势检测是可以的,如果要求精确的位置控制或者速度控制可 ...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问您一下,我现在的电机是4线的,A,B,C,COM。如果不用COM也可以使用吗?

网友:
控制部分只需要接U、V、W三相动力线,您说的COM是电机用于接地(电机外壳和设备金属机壳相连接入大地用的)

网友:
用电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