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C2640如何配置使用多个串口

楼主(2017-10-30):
如题  想用cc2640的2个串口

DIO_11 12 18 19

其中DIO_11 12作为串口0  已经可以打印信息到PC了

现在不知道另外一个串口(接另一个MCU)要怎么配置

请教下各位大侠要怎么弄 或者能否提供一些相关资料?

非常感谢!!!

网友A:
CC2640 只有一个硬件串口
如果需要多一个com,可以用sensor controller  来实现第二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2640 只有一个硬件串口
如果需要多一个com,可以用sensor controller  来实现第二个 ...

谢谢关注

请问下BLE_SDK里边有么有使用scs的de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