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版出货的打叉板(报废板)是允许存在的吗?

楼主(2017-10-30):
在   其他家  做了4层板6拼半孔工艺,做了100大片(600小片),结果回来有12大片上都有报废板,厂家说“业内”这是允许的,那上机贴片怎么办?

拼板报废板

拼板报废板

网友:
如果不接受X板的话,抬高价格吧

网友:
报废整个拼版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了,

网友:
这种PCB需要 smt厂家到最后再贴。特殊处理一下。应该不麻烦的。确实很多厂都允许这样的。就认了吧

网友:
打叉板也可以出,只要你没说不要打叉板
之前遇过有些客户可以接受打叉板,但必须要是同一方向同一位置的,这样方便生产,不然大批量时贴片的会被搞死了

网友:
我的做法是挑出来相同位置的,在机器上屏蔽此拼块,前提是优化不能做整版。如果拼版多,×的位置又很乱,通常是设置坏板标志,用某个焊盘,坏板的这个焊盘用黑笔涂一下。机器打开选项会逐块识别,挺耽误时间的。

网友:
是允许存在的,一般也不会有很多,几片吧,只要小的总数量够就可以

网友:
一大批货,会有尾数是有xxxx板,贴片如上面说,机器可以识别,就是麻烦,

网友:
照样贴啊,没什么值钱东西就贴么,怕什么,什么屏蔽啊之类的人工费用够买多少块元器件的费用了,话说做的板里为数不多的报废板都仔细检查过,有些是有划痕之类的,貌似我都用掉了

网友:
我们一般小批量1000片,立创也是有时夹几张X板,最多一次近40张,数量不多,位置也有不同,也有相同的,贴片麻烦要屏蔽相应的位置

网友:
一般工厂会在×的板子上直接贴    阻容件就不要了  其他的IC类的 在过回流焊之前拿下来

网友:
真的很正常,如果不接受打叉,价格要涨,任何一家都是这样

网友:
两张一个拼板,这样就不会使smt时遇到不定位置打叉了,先把没叉的全贴了,再把一批其中一边有叉的屏蔽掉贴一边,最后把另一批另一边打叉的贴了,就不用每次都遇到打叉位置不同而要停下来调机器的麻烦了

网友:
给你打叉很不错了。
最怕不良品不打叉的混进去的,修也修不好,有些板子元件很贵的。

网友:
拼板连片出货,的确有少量单只打叉报废的风险。

网友:
关键是控制比例。接受多少百分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