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哪里有可切换低功耗的24V耐压DCDC+LDO电源方案

楼主(2017-10-30):
需求:从4串的一次性锂电池供电(14V),低功耗应用。
每天需要若干次高功耗的4G上网传输数据(12V 200mA),其它大部分时候是uA级电流的休眠。
我现在用的是TPS54331低功耗DCDC,但是电源部分的静态电流仍然有0.7mA。
想降低这个休眠静态电流,最好的选择应该是增加一个低功耗的LDO,从14V直接降压。在CPU休眠的时候就关掉DCDC,只保留这个LDO给CPU供电即可。上网高功耗的时候照样用DCDC来供电。
但是自己搭这种电路挺啰嗦的,不知道有没有哪位知道有这样的成品芯片可以直接用了。
我找了很久,只找得到为单个锂电池准备的这种方案,但是找不到高耐压的。。。

网友A:
我有类似的应用,直接断总电源,用的单片机两个io 加两个三极管加个按键实现

网友B:
你这个没有常连接的问题,直接单片机LDO(比如HT73xx-2),通讯模块带使能DC(继续54331或者MP选个)。

网友:
再加个纽扣电池给单片机供电,不连网断开1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没有常连接的问题,直接单片机LDO(比如HT73xx-2),通讯模块带使能DC(继续54331或者MP选个)。 ...

单片机全速的时候功耗很高的,超过100mA,用ldo太费电。所以我希望单片机在全速的时侯也切到用dcdc供电,结果这个切换电路就烦了。我就是想找找有没有简单的这种切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类似的应用,直接断总电源,用的单片机两个io 加两个三极管加个按键实现 ...

断了总电源就没法由内部唤醒了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断了总电源就没法由内部唤醒了啊!

ldo用3.0v ,dc-dc使能后输出3.3v,这样就抑制LDO工作了,ldo上不会消耗1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ldo用3.0v ,dc-dc使能后输出3.3v,这样就抑制LDO工作了,ldo上不会消耗100ma~

LDO遇到自身的输出比输入高,会不会被倒灌烧坏啊?
DCDC被关闭的时候也是自身的输出端比输入高,也有倒灌烧坏的危险。
我感觉还是要用个二极管隔离一下才安全,但是那个隔离的二极管又要消耗不少电压。。。
不想消耗那个电压就得用MOS管隔离,电路又复杂了。。。

我并不知道这些常见的电源芯片在遇到输出比输入高的时候到底是什么特性,他们的Datasheet上都没写。。。

网友D:
输出比输入高,应该是跨接二极管,跨接的没有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比输入高,应该是跨接二极管,跨接的没有损耗

对那个低功耗LDO来说,并不是输出比输入高,而是输出端的电压比它的设计输出高(3V输出的LDO,输出端被人强制驱动到3.3V)这个时候除了用个二极管隔离,还有没有别的安全的做法?

然后那个DCDC呢?通过使能引脚关断了DCDC芯片,但它的输出端有正常的电压(上面说说的那个独立LDO提供),需要做什么保护呢?

我早就想到最好的做法应该是一个低功耗LDO和一个可关断的DCDC并联工作,CPU休眠的时候关掉DCDC,只剩那个低功耗LDO来维持CPU休眠。
CPU正常运行的时候打开DCDC,这个时候希望工作电流都由DCDC提供(至于这个时候LDO随便工作在什么状态都无所谓,它别耗太多的电就行)。
只是我想不到这种“并联”这么做才是安全可靠而且又省事的方法。

网友E:
用4148粉开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4148粉开来就可以了

7530相当于输岀端被人并联了一个比自己低的电压,对它自身有问题吗?
我总感觉得在7530输岀端也串个二级管才行吧。
但这样串了二级管之后电压就不够了

楼主:
对,就是我想要的。除了价钱好贵

网友(2018-12-06):
用继电器应该可以吧,选用一个常开常闭的继电器,常闭的接到LDO,常开的接到DC-DC,公共端接到用电部分,靠单片机来控制,默认情况下继电器常闭把LDO接到用电部分,单片机上电,然后控制继电器切换到常开端将电源切到DC-DC,完成电源切换,完事之后单片机再切掉继电器,回到默认的LDO状态,需要在单片机供电上并个大一些的电容用来给单片机续一下供电,电容的电能维持单片机完成继电器切换控制基本就可以了

网友(2019-04-19):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可以在LDO输出端加一个MOS,如果DCDC有电把这个MOS关掉,需要的时候再打开,切换过程中有电容给单片机供电,足够切换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