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芯片AOZ1010用在康佳液晶电视损坏维修一例

楼主(2017-10-30):
康佳LC42DS30D电视橙灯亮,按键和遥控均不能转绿灯开机,拆机测量电源只有付电源5V,on/off开机端子电压为0,正常开机时应为4点几伏,12v和24v都没有。
维修过程:
(1)        拔出电源板与主板插头,短接5V与on/off端子,即强制on/off端子为5v,12V与24V正常,说明电源板正常无故障,故障应为主板没有给电源板开机信号;
(2)        测量遥控与按键板5v与3.3v正常,按键与遥控应该有信号给主板,而主板没有响应;
(3)        测量主板5v付电源转换1.2v集成块(N802),该DC-DC集成块型号为AOZ1010,测量电压输入脚2和使能脚6,均有5V,而输出脚7,8为0v,没有1.2v输出,测量周边电感、电阻、电容正常,应该是该芯片坏,换之,一切正常,电视修复。
附该电视主板图片、主板电路图及AOZ1010资料,该芯片(N802)在图中位置及1.2v在主板主芯片位置用红笔圈出。

网友:
修过几次东西,每次都是电源部分有问题的。

网友:
现在电子产品,能修的地方也只有电源部分了吧!
其它部分坏了,只有换板。

网友:
看来电源问题多多,:-)。

网友:
我的LG是我陆陆续续,每次一下的试验,测量判断了半个月,是背光的问题,35买了个背光板,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