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看淘宝上用什么打磨的SGM8551

楼主(2017-10-30):
用的一个美信的片子打磨的,应该是散片打磨的

网友:
把美信的芯片打磨成圣邦微SGM8551?
这样可以卖得更便宜?

网友A:
最近想买个显微镜,请问楼主这图是多少倍的放大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想买个显微镜,请问楼主这图是多少倍的放大效果?

这得200倍以上。晶圆上的字只有几十um大小。

网友B:
会不会是买美信的芯回来自己封装的?

网友C:
问问是用什么东东去壳?

网友:
美信的片子比圣邦微的片子还便宜吗?

网友:
体式镜好像放大倍数都不高,芯片这种不透光的东西 显微镜放大倍数高了打光又是个难点。
楼主这照片是怎么拍的,有什么技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问是用什么东东去壳?

化学溶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想买个显微镜,请问楼主这图是多少倍的放大效果?

是啊,也想知道楼主的显微镜

网友D:
估计是拿人家美信的裸片回来封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拿人家美信的裸片回来封装的。

不可能,这个才0.9元,就是散片打磨的,显微镜就是生物显微镜  倍数200

楼主:
话说用这个比圣邦微8551 还好,然后我买了正品,各种问题, 都不知道那个是真是假,就开盖研究了研究

楼主:
这个晶圆面积比较大,比我买的所谓正品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问是用什么东东去壳?

sot23 5 片口钳子一剪就行了

网友E:
圣邦微的片子就是烂,再也不敢用圣邦微甚至国产的片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圣邦微的片子就是烂,再也不敢用圣邦微甚至国产的片子

说出你的故事

网友:
国产的请降额使用就是了

网友:
我们用过很多sgm8551,没发现什么不好,他应该是仿的ad8551.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晶圆面积比较大,比我买的所谓正品要大

难道假的比真的还好?

网友:
。。。用效果好的进口货冒充效果查的国产货  山寨届的雷锋

网友F:
应该是抄了美信的版,然后连logo一起抄了下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抄了美信的版,然后连logo一起抄了下来。

哈哈!就服你!

网友:
淘宝,8551,每次买到的都不一样。有一批失调电压,7,8个mV,根本没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哈哈!就服你!

不抄logo 不工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抄logo 不工作啊

通用运放如果工艺参数没特殊要求,可能就只抄了一款,然后打不同型号开卖,只要保证各参高于目标参数就行了,简单。

网友(2019-08-09):
想用 圣邦微 的DCDC芯片,来论坛看看口碑,这篇有意思了,
尤其是斜口钳开壳SOT23-5,等下就去试下...

网友:
我用了很多sgm8551,目前没出什么问题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买美信的芯回来自己封装的?

我也觉得像
不然不亏死

网友:
用过一个圣邦威的三端稳压管,写着耐压36V,24v上电就挂,用长电的标30v的,上到30v真没事。

网友:
我去,居然不是血亏,哈哈哈
二手片子吧